[学习资料] USB的HID协议怎么会这么复杂??

楼主(2025-04-09):
不学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需要熟悉USB的HID协议,就使用wireshark抓包工具抓取了我们日常工作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设备,即USB鼠标与电脑之间的通信协议包,其中电脑为USB Host主机,USB鼠标为Slave从机;抓取协议包后,咋一看,没看明白,怎么会这么复杂?太复杂了!!
通过查资料对数据,逐个字段进行解析,才慢慢找到感觉。
下面就以将USB鼠标插入USB接口后,鼠标和电脑之间的一段通信协议包;
USB鼠标插上后,电脑会识别有USB设备插入,然后会向USB设备请求该设备的一些通用信息,即通过请求设备描述符的报文实现操作;
设备描述符介绍:
设备描述符说明了USB设备的通用信息,提供了关于设备、设备的配置以及任何设备所归属的类的信息;
USB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并且是在设备连接时主机读取到的第一个描述符;
设备描述符所含的信息,被主机用来取得设备的额外内容。
该报文如下:

主机请求设备的设备描述符的报文解析如下:

这只是所有通信中的一条报文,其实HID协议还有很多报文,涉及类型,请求和设置等操作,下面是截取的一部分报文:

总之,要深入理解和掌握USB的HID协议,肯定得消耗不少脑细胞!!!

网友A:
涉及到底层通信协议的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底层通信协议的都很难

确实

网友B:
任何一个USB底层协议都很复杂的。

网友C:
USB3300芯片内部逻辑需要单片机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个USB底层协议都很复杂的。

能吃透的绝对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300芯片内部逻辑需要单片机支持吗?

USB3300是一款USB 2.0高速物理层收发器芯片,其内部逻辑不需要单片机直接参与核心功能运行,但需要外部主控芯片配合才能实现完整的USB通信功能

网友D:
现在芯片越来越成熟,需要去扒底层代码的机会越来越少。

网友E:
USB协议非常复杂,另一个非常复杂的是蓝牙协议。
相对而言,TCP/IP协议倒是属于简单的了

@dirtwillfly :底层就不叫TCP/IP了,TCP/IP只是三四层,而且现在五六层都很少用了,TCP直接和应用层对接了
TCP/IP应用比较简单,但底层协议很复杂,不然就不会分七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芯片越来越成熟,需要去扒底层代码的机会越来越少。

是的,芯片集成和封装功能日益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协议非常复杂,另一个非常复杂的是蓝牙协议。
相对而言,TCP/IP协议倒是属于简单的了 ...

wifi协议是不是也比较复杂?

网友E:
惭愧了,还没有接触过IEEE 802.11协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SB协议非常复杂,另一个非常复杂的是蓝牙协议。
相对而言,TCP/IP协议倒是属于简单的了 ...

TCP协议先不谈,网口底层硬件的驱动可比USB的底层硬件驱动复杂太多了 ,,,几乎就是最复杂的外设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TCP协议先不谈,网口底层硬件的驱动可比USB的底层硬件驱动复杂太多了 ,,,几乎就是最复杂的外设没有之 ...

阁下,网口底层硬件驱动程序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G:
底层协议不复杂的话没法做到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层协议不复杂的话没法做到通用啊

有道理,底层协议要适配尽量多的产品才能算的上是通用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惭愧了,还没有接触过IEEE 802.11协议

阁下有空研究研究,再写个帖子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H:
将USB鼠标插入USB接口后,鼠标和电脑之间的一段通信协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USB鼠标插入USB接口后,鼠标和电脑之间的一段通信协议包;

是的

网友I(2025-05-09):
hid协议还好吧,算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id协议还好吧,算比较简单了

果然是见过世面的大佬

网友J:
确实,USB HID协议的复杂性一开始可能会让人感到头大,但随着对协议的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它其实遵循一定的逻辑和结构。理解了这些基础后,复杂性就会逐渐降低。

网友K:
确实,USB HID协议的复杂性在于它需要确保广泛的设备兼容性和功能性。不过,一旦你掌握了基本框架,后续的学习就会变得容易许多。

网友L:
确实,USB HID协议的复杂性在于它需要处理各种设备和交互的细节。不过,一旦理解了基本框架,后续学习就会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USB HID协议的复杂性一开始可能会让人感到头大,但随着对协议的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它其实遵循一定的 ...

是的,有规律可循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实,USB HID协议的复杂性在于它需要确保广泛的设备兼容性和功能性。不过,一旦你掌握了基本框架,后续的 ...

是的,要考虑兼容和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确实,USB HID协议的复杂性在于它需要处理各种设备和交互的细节。不过,一旦理解了基本框架,后续学习就会 ...

USB协议细节性拉满

网友M:
引用 楼主:
阁下,网口底层硬件驱动程序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0M、100M、1000M要兼容,共享网络的冲突检测,地址识别,广播包的过滤与甄别,流量控制....

网友N:
USB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得协议,其实会用就行了

网友O:
HID协议复杂是因为它要支持多种设备,确保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传输兼容和一致。

网友P:
USB和蓝牙协议确实复杂,TCP/IP相对简单,因为USB和蓝牙涉及硬件和通信细节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10M、100M、1000M要兼容,共享网络的冲突检测,地址识别,广播包的过滤与甄别,流量控制.... ...

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USB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得协议,其实会用就行了

是的,应用层开发知道协议规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HID协议复杂是因为它要支持多种设备,确保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传输兼容和一致。
...

是的,通用协议,考虑兼容性和扩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P:
USB和蓝牙协议确实复杂,TCP/IP相对简单,因为USB和蓝牙涉及硬件和通信细节更多。
...

纯软件协议会简单一些

网友Q(2025-08-29):
USB HID 协议复杂源于需兼容多样设备(鼠标、键盘、游戏杆等),要定义通用报告格式适配不同数据类型。还得处理设备枚举、通信握手、电源管理,支持即插即用。要兼顾灵活性与兼容性,还要需应对不同操作系统差异,导致规范和实现较复杂。

通用性很强。

网友Q:
目前尚无确切数据表明中端 FPGA 市场中微芯无需集成串行收发器的器件具体比例。但微芯鉴于中端 FPGA 市场很大一部分无需此功能,已推出 PolarFire Core 系列,通过移除集成收发器降低成本,满足汽车、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