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的 I2C 接口如何从 GPIO 驱动切换为硬件 I2C 驱动?

楼主(2025-04-09):
I2c, GPIO, IO, gp, pi
MA35D1 的 I2C 接口如何从 GPIO 驱动切换为硬件 I2C 驱动?

网友A:
你可以看BSP里面的I2C示例啊。这个有相关寄存器设置。修改引脚的功能映射。

网友B(2025-08-28):
MA35D1 的 I2C 接口如何从 GPIO 驱动切换为硬件 I2C 驱动?

网友B:
修改设备树,禁用 GPIO 模拟 I2C 节点,启用硬件 I2C 控制器节点,配置引脚复用为 I2C 功能。
内核配置中勾选对应硬件 I2C 驱动。
应用层改用硬件 I2C 驱动接口(如 i2c-dev),无需模拟时序,直接通过标准 I2C 函数操作。

网友B(2025-10-17):
MA35D1 切换 I2C 接口从 GPIO 模拟到硬件 I2C 驱动:先在设备树中禁用 GPIO 模拟 I2C 节点,启用对应硬件 I2C 控制器节点(如 i2c0);配置引脚复用为硬件 I2C 功能(SCL/SDA);编译内核加载硬件 I2C 驱动模块,替换原模拟驱动;最后通过 i2c-tools 工具验证硬件 I2C 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C:
MA35D1 的 I2C 接口从 GPIO 驱动切换为硬件 I2C 驱动,需先在设备树中配置对应引脚复用为 I2C 功能,禁用 GPIO 模拟模式;再修改驱动程序,选用硬件 I2C 控制器驱动,初始化相应寄存器(如时钟、波特率等),最后重新编译固件并烧录,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