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 Buildroot 编译 Linux 内核时,如何集成 MA35D1 的 BSP(板级支持包)以支持 emWin GUI 开发?

楼主(2025-04-09):
I2c, GPIO, IO, gp, pi, BSP, GUI
使用 Buildroot 编译 Linux 内核时,如何集成 MA35D1 的 BSP(板级支持包)以支持 emWin GUI 开发?

网友A:
可能的步骤包括:

1. 获取MA35D1的BSP包,查看其内容和结构,确认是否包含Linux内核补丁、设备树文件、驱动模块等。

2. 在Buildroot中配置Linux内核,应用BSP提供的补丁或配置选项。

3. 配置设备树,确保显示控制器(如LCD、HDMI)、触摸屏等硬件正确配置。

4. 在Buildroot中添加emWin相关的包,可能需要自定义包或使用现有的配置,比如Segger提供的emWin库。

5. 确保内核配置启用了必要的子系统,如FrameBuffer、DRM,以及输入设备驱动(触摸屏、键盘)。

6. 处理可能的依赖关系,如图形库、字体支持、文件系统支持等。

7. 测试构建后的系统,确保显示和emWin正常运行。

网友B(2025-08-28):
在 Buildroot 配置中选 MA35D1 板级文件,启用 emWin,添加 BSP 补丁,配置内核支持显示驱动,编译生成包含 BSP 和 emWin 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