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的双核(Cortex-A35 和 Cortex-M4)如何通过共享 DDR 内存高效传输数据?

楼主(2025-04-10):
MA35D1 的双核(Cortex-A35 和 Cortex-M4)如何通过共享 DDR 内存高效传输数据?

网友A:
在 MA35D1 这类异构双核(Cortex-A35 和 Cortex-M4)系统中,通过共享 DDR 内存实现高效数据传输需要综合考虑硬件架构、缓存一致性、同步机制和软件设计。

网友A:
通过合理配置共享内存、维护缓存一致性、设计无锁数据结构和利用硬件中断,MA35D1 的双核可实现高效数据传输。实际开发中需结合新唐提供的 SDK 和硬件文档,优化关键路径性能。

网友B(2025-08-28):
利用共享 DDR 划定共享内存区,通过中断 + 信号量同步,A35 与 M4 按需访问,配置 MMU/MPU 确保安全,实现高效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