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的 LCD 控制器如何配置以支持 1080P 视频输出?

楼主(2025-04-10):
MA35D1 的 LCD 控制器如何配置以支持 1080P 视频输出?

网友A:
MA35D1 系列提供 LCD 显示控制器,分辨率可达 1920 x 1080 每秒 60 帧,及一个 2D 图形加速器、JPEG 和 H.264 译码器等,带来更好的图形人机接口效果和视频拨放

网友A: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还提供高刷新能力。

网友B:
新唐新的系列都很强,支持的

网友C:
新唐支持RGB屏幕的芯片有吗?

网友D(2025-08-28):
配置设备树:启用 LCD 控制器节点,设置 1080P 时序(分辨率 1920×1080、刷新率 60Hz、行场同步参数),指定引脚复用为 LCD 功能。
内核配置:勾选对应 LCD 驱动及显示协议(如 RGB、MIPI-DSI)。
应用层:通过帧缓冲接口(/dev/fb0)输出视频数据,确保带宽满足 1080P 传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