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支持哪些内存类型?

楼主(2025-04-11):
MA35D1支持哪些内存类型?

网友A:
内置 DDR 内存DDR2/DDR3L SDRAM

网友B:
最大支持 512MB 容量(部分型号内置 256MB 或 128MB)。

网友C:
采用 16 位总线 设计,简化 PCB 布局,减少层数和 EMI 干扰。

网友D:
部分型号采用 MCP(Multi-Chip Package) 封装,直接集成 DDR 内存,提高系统集成度。

网友E:
外部存储接口eMMC:支持 8GB eMMC(部分开发板型号标配)。适用于嵌入式 Linux 系统启动和大容量数据存储。

网友F:
NAND Flash:支持 256MB NAND Flash(部分型号可选)

网友G:
SPI NOR/NAND Flash:支持从 SPI 闪存 启动(如安全启动模式)。

网友H:
支持 SD 卡扩展存储(适用于数据记录或临时存储)。

网友I:
可通过 USB 接口连接外部存储设备(如 U 盘)。

网友J:
工业网关:512MB DDR + eMMC 适用于 Linux 系统运行和数据处理。人机界面(HMI):支持高分辨率 LCD 显示,依赖大内存进行图形加速。

网友K:
MA35D1支持DDR4内存,具体支持的频率和容量需要查看主板的规格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