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G8的IFRP_OUT问题

楼主(2025-04-09):
GD32F350G8的IFRP_OUT问题,IFRP_OUT只能重定向到PA13,没有重定向到PB9功能,请问还能通过设置SYSCFG_CFG0中的PB9_HCCE,让红外线接口输出(PB9)能够提供高电流输出驱动LED接口吗?

网友A:
没看明白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你是想用IO口驱动LED还是啥。

网友B:
GD32F350G8 的 IFRP_OUT 无法直接重定向到 PB9,且通过设置 SYSCFG_CFG0 的 PB9_HCCE 位无法实现 PB9 提供高电流输出驱动 LED 的功能。以

网友B:
由于 IFRP_OUT 支持重定向到 PA13,建议将红外接口连接到 PA13,并利用 PB9_HCCE 驱动其他 LED。

网友B:
如果必须使用 PB9,可以考虑通过外部驱动电路(如三极管或 MOSFET)实现红外信号发射,同时使用 PB9_HCCE 驱动其他 LED。

网友C:
确实,GD32F350G8的IFRP_OUT默认只能重定向到PA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你是想用IO口驱动LED还是啥。

想直接驱动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 IFRP_OUT 支持重定向到 PA13,建议将红外接口连接到 PA13,并利用 PB9_HCCE 驱动其他 LED。 ...

是,我是把IFRP_OUT 重定向到 PA13,然后想知道PB9_HCCE能否用于PA13。谢谢你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