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简单的单片机项目需要分层设计吗?

楼主(2025-04-09):
简单的单片机项目需要分层设计吗?

网友A:
分层设计方便修改啊。也方便移植

网友B:
将底层与上层分开,那么就很容易移植到另外一个单片机上。

网友C(2025-08-28):
简单单片机项目也建议基础分层设计(如驱动层、应用层分离)。虽无需复杂架构,但分层能让驱动代码(如 GPIO、串口控制)与业务逻辑解耦,后续改硬件或优化功能时,无需大面积修改代码,提升可维护性;也便于调试,快速定位是硬件驱动还是应用逻辑问题,且能积累可复用的驱动模块,性价比高。

网友D:
简单的单片机项目也建议基础分层。可分为硬件抽象层(寄存器操作封装)、功能模块层(如按键、LED 驱动)、应用逻辑层。这样便于代码复用、功能调试,后期扩展时结构清晰,避免程序混乱,尤其多人协作或后期维护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