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系列的MCU,使用EBI总线,只有3个nCS,如何使用

楼主(2025-04-10):
请问M467系列的MCU,使用EBI总线,只有3个nCS,如何使用,例如连接4片AD7606的片选,这样该如何操作?是否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A:
另外一个软件模拟如何

网友A:
地址线译码 + 逻辑门扩展片选
利用 EBI 的 地址线(Address Bus) 和 逻辑门电路(如 74HC138 译码器),将高位地址线组合译码生成额外的片选信号。

硬件设计
连接逻辑电路

使用 3-8 译码器(如 74HC138),将 EBI 的 高位地址线(如 A16/A17/A18) 作为译码器输入。

将 EBI 的某个 nCSx(如 nCS0)作为译码器的使能信号(EN)。

译码器输出(Y0-Y3)分别连接 4 片 AD7606 的片选引脚(nCS_AD7606[0-3])。

网友A:
址映射

通过地址线的高 3 位(A16/A17/A18)选择不同的 AD7606:

AD7606[0]: A18=0, A17=0, A16=0 → 地址范围 0x00000000-0x0000FFFF

AD7606[1]: A18=0, A17=0, A16=1 → 地址范围 0x00010000-0x0001FFFF

AD7606[2]: A18=0, A17=1, A16=0 → 地址范围 0x00020000-0x0002FFFF

AD7606[3]: A18=0, A17=1, A16=1 → 地址范围 0x00030000-0x0003FFFF

网友A:
GPIO 模拟片选信号
若 EBI 的 nCS 数量不足且无法使用地址译码,可用 GPIO 引脚 作为第四个片选信号,但需注意时序控制。

硬件设计
连接 GPIO 作为片选

选择一个 GPIO(如 PA15)作为第四个 AD7606 的片选(nCS_AD76063)。

其他 3 片 AD7606 使用 EBI 的 nCS0/nCS1/nCS2。

网友A:
时分复用 EBI 片选
若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复用同一个 nCS 分时控制多个 AD7606,但需外接逻辑电路切换总线。

硬件设计
使用多路复用器(如 74HC4052)

将 EBI 的 nCS0 通过多路复用器分配到 4 个 AD7606。

通过 GPIO 控制多路复用器的通道选择信号(S0/S1)。

网友B(2025-08-28):
可通过地址译码扩展片选,用 GPIO 模拟额外 nCS,或分时复用现有 nCS,配合地址线区分设备,实现多外设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