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8C22音频输入和麦克风输入端不对地接100K一下电阻会自激

楼主(2025-04-10):
在使用88C22时,必须在音频输入端口和麦克风输入端口对地并接一个100K一下电阻才可以。有一点点信号进来就自激的,即使使用驻极体也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明是需要这个。线路有电感。

网友A:
LC电路会自激,一般都是上R来平衡。

网友B(2025-07-27):
NAU88C22 输入阻抗高,不接地接 100K 以下电阻会形成 RC 振荡回路,信号反馈导致自激,需匹配合适偏置电阻抑制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