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写后台管理的前端要怎么提升自己?

楼主(2025-04-09):
TE, or, ce, rc, inter, AN

本人写了五年的后台管理。每次面试前就会头疼,因为写的页面除了表单就是表格。抱怨过苦恼过也后悔过,但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回想以前,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更好,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写优雅的代码
一道面试题
大概两年以前,面试美团的时候,面试官让我写一道代码题,时间单位转换。具体的题目我忘记了。

原题目我没做过,但是我写的业务代码代码里有类似的单位转换,后端返回一个数字,单位是kb,而我要展示成 KB,MB 等形式。大概写一个工具函数(具体怎么写的忘记了,不过功能比这个复杂点):

function formatSizeUnits(kb) {
    let units = ['KB', 'MB', 'GB', 'TB', 'PB'];
    let unitIndex = 0;

    while (kb >= 1024 && unitIndex < units.length - 1) {
        kb /= 1024;
        unitIndex++;
    }

    return `${kb.toFixed(2)} ${units[unitIndex]}`;
}

而在此之前,是一个后端同学写的代码(说起来,后台管理系统前端人力不够后端帮忙写好像是常规操作,后端总觉得写前端简单,而我只能说你们那代码写的,一言难尽……),如下:

function formatSizeUnits(kb) {
    var result = '';

    if (kb < 1024) {
        result = kb + ' KB';
    } else if (kb < 1024 * 1024) {
        result = (kb / 1024).toFixed(2) + ' MB';
    } else if (kb < 1024 * 1024 * 1024) {
        result = (kb / 1024 / 1024).toFixed(2) + ' GB';
    } else {
        result = (kb / 1024 / 1024 / 1024).toFixed(2) + ' TB';
    }

    return result;
}

虽然功能都一样,但是我写在面试的时候写了上面的代码得到了面试官的赞扬,也因此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面试。而如果我写成了下面的样子,估计不会有这种效果。

如何提升代码质量
想提升代码质量,最理想的是靠 code review ,但实际上这玩意在大多数公司根本就不存在。其次就只能多看看大佬们写的代码,但是一来后台管理本来就没太大难度很少有大佬,二来很多时候一个后台管理系统就一两个人负责。

还好现在有了各种 AI 工具,可以非常方便的优化自己的代码了。

还是上面的问题,看看 GPT 给的答案

// 提问:写一个工具函数,对文件大小的单位进行转换,加注释
// 回答:下面是一个JavaScript工具函数,它接受文件大小、初始单位、目标单位和小数位数,然后返回目标单位下的文件大小。

/**
* 将文件大小从一个单位转换为另一个单位。
*
* @param {number} size 文件大小。
* @param {string} fromUnit 初始单位('B', 'KB', 'MB', 'GB', 'TB', 'PB', 'EB', 'ZB', 'YB')。
* @param {string} toUnit 目标单位('B', 'KB', 'MB', 'GB', 'TB', 'PB', 'EB', 'ZB', 'YB')。
* @param {number} [decimalPoint=2] 结果保留的小数位数,默认为2。
* @return {string} 转换后的文件大小,带单位。
*/
function convertFileSize(size, fromUnit, toUnit, decimalPoint = 2) {
  // 定义单位与字节之间的转换关系
  const units = ['B', 'KB', 'MB', 'GB', 'TB', 'PB', 'EB', 'ZB', 'YB'];
  // 获取初始单位和目标单位的索引
  const fromIndex = units.indexOf(fromUnit);
  const toIndex = units.indexOf(toUnit);

  // 如果单位不在列表中,抛出错误
  if (fromIndex === -1 || toIndex === -1) {
    throw new Error('Invalid units');
  }

  // 计算初始单位与目标单位之间的转换系数
  const exponent = toIndex - fromIndex;
  // 计算结果大小
  const resultSize = size / Math.pow(1024, exponent);

  // 返回格式化后的结果
  return parseFloat(resultSize.toFixed(decimalPoint)) + ' ' + toUnit;
}

// 示例使用
console.log(convertFileSize(1, 'GB', 'MB')); // 输出: 1024.00 MB
console.log(convertFileSize(1, 'MB', 'KB')); // 输出: 1024.00 KB
console.log(convertFileSize(1, 'KB', 'B'));  // 输出: 1024.00 B
console.log(convertFileSize(1, 'MB', 'GB', 5)); // 输出: 0.00098 GB

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 NB!(经评论区提示,此段代码可能有问题,建议大家在使用AI工具时,重点是借鉴思路,直接使用代码需要谨慎~)

我现在每次写大段逻辑之后都习惯拿给 AI 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实现方式,或者用什么设计模式。AI 是非常低成本且高效提升代码质量的工具。

学会封装
一个功能用到了好多次,为什么不封装成组件?一个组件用到了好几个项目,为什么不单独写个npm包?差不多的项目创建了好几个,为什么不封装成脚手架?

你说,没时间,没必要,复制粘贴反而更快。

那你就完全没理解,这么做不一定是为了让工作更快完成,而是可以让你在年年终述职时更有话说(你就算写了一百个表单表格没有写一个脚手架更值得炫耀),如果不会写可以问问 AI。

而当你真正开始封装组件,开始写工具库了,你会发现你需要思考的确实比之前多了。

关注业务
对于前端业务重要吗?

相比于后端来说,前端一般不会太关注业务。就算出了问题大部分也是后端的问题。

但是就我找工作的经验,业务非常重要!

如果你做的工作很有技术含量,比如你在做低代码,你可以面试时讲一个小时的技术难点。但是你只是一个破写后台管理,你什么都没有的说。这个时候,了解业务就成为了你的亮点。

一场面试
还是拿真实的面试场景举例,当时前同事推我字节,也是我面试过N次的梦中情厂了,刚好那个组做的业务和我之前呆的组做的一模一样。

同事:“做的东西和咱们之前都是一样的,你随便走个过场就能过,我在前端组长面前都夸过你了!”
我:“好嘞!”
等到面试的时候:

前端ld:“你知道xxx吗?(业务名词)”
我:“我……”
前端ld:“那xxxx呢?(业务名词)”
我:“不……”
前端ld:“那xxxxx呢??(业务名词)”
我:“造……”
然后我就挂了………………

[需要看新机会的]
顺便吆喝一句,技术大厂,待遇给的还可以,就是偶尔有加班(放心,加班有加班费)
前、后端/测试,多地缺人,感兴趣的可以来试试~

如何了解业务每次接需求的时候,都要了解需求背景,并主动去理解

我们写一个表格简简单单,把数据展示出来就好,但是表格中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之前写一个 kafka 管理平台,里面有表格表单,涉及什么 cluster controller topic broker partition…… 我真的完全不了解,很后悔我几年时间也没有耐下心来去了解。

每次做完一个需求,都需要了解结果

有些时候,后台管理的团队可能根本没有PM,那你也要和业务方了解,这个功能做了之后,多少人使用,效率提高了吗?数据是怎样的?

理解需求,并主动去优化

产品要展示一千条数据,你要考虑要不要分页,不分页会不会卡,要不要上虚拟表格?

产品要做一个可拖拽表单,你要考虑是否需要拖动,是否需要配置。

其实很多时候,产品的思维可能会被局限在竞品的实现方式,而前端可以给TA更多选项。在和产品沟通的时候,你不仅是沟通页面的实现,也更能理解业务。

关注源码
说到源码, Vue,React 这些基本是每次必问,也有太多大佬们的总结我就不多说了。

除此之外,我想大家每次面试应该都会被问,你写了什么亮点的项目,困难的项目,你会说什么?哦,都是表单表格,都用 Element UI 实现的,没什么难度。那估计你面试也就到这里了。

那说什么,后台管理就这些啊?!

如果你用了 Element UI 你可以说写了什么自定义 Element UI 表单组件,Element UI 表单源码是什么原理,怎么通信的?用了 Axios 可以说 Axios 的原理,它的**怎么实现的?用了编辑器 diff 那你知道 diff 算法是什么吗?用了 ECharts 那你知道他底层是用什么绘制的吗?用了 husky ?husky的原理是什么?用了Vite,它为什么快?是怎么打包的?写过插件吗?

可能有人觉得我离谱,事实上上面每一个问题都是我在面试中真实被问到的。当然,如果全部去了解,肯定不现实,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每个用到的每个工具每个库都去了解原理,不过只要有一两个你去了解过,就可以在面试中引导面试官来问,要学会表现出你擅长的点。

至于怎么读源码?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嘛…… 为什么不问问神奇的 ChatGPT 呢?

class InterceptorManager {
  constructor() {
    this.handlers = []; // 存储**的数组
  }

  use(fulfilled, rejected) {
    this.handlers.push({
      fulfilled: fulfilled,
      rejected: rejected
    });
    return this.handlers.length - 1; // 返回**的ID
  }

  eject(id) {
    if (this.handlers[id]) {
      this.handlers[id] = null; // 移除**
    }
  }

  forEach(fn) {
    this.handlers.forEach((h) => {
      if (h !== null) {
        fn(h);
      }
    });
  }
}

axios.interceptors.request.forEach(function unshiftRequestInterceptors(interceptor) {
  chain.unshift(interceptor.fulfilled, interceptor.rejected);
});

axios.interceptors.response.forEach(function pushResponseInterceptors(interceptor) {
  chain.push(interceptor.fulfilled, interceptor.rejected);
});

前端基建
当我们工作时间久了面试难免会遇到这些问题,前端工程化,前端监控,工作流,部署,性能等等。其实我们在工作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代码,对于这些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不过这些和所做的业务无关,是我们提升自己很好的一个思路。

技术选型
技术栈选 Vue 还是 React?Vue 选 Vue2 还是 Vue3?组件库选 ElementUI 还是 Ant Design?微前端有没有使用过?打包工具用 Vite 还是 Webpack?有那么多表单怎么实现的,有没有什么表单配置化方案,比如Formily?

对于我这种菜鸡,我这种只写简单的表单表格的人,这些都……无所谓……

不过为了应对面试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下未选择技术栈的缺点,和已选择技术栈的优点(有点本末倒置…但是常规操作啦)

Vue 你可以说简单高效轻量级,面试必会问你为什么,你就开始说 Vue 的响应式系统,依赖收集等。

React 你可以说 JSX、Hooks 很灵活,那你必然要考虑 JSX 怎么编译, Hooks 实现方式等。

总体而言,对于技术选型,依赖于我们对所有可选项的理解,做选择可能很容易,给出合理的理由还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的。

开发规范
这个方面,在面试的时候我被问到的不多,我们可以在创建项目的时候,配置下 ESlint,stylelint, prettier, commitlint 等。

前端监控
干了这么多年前端,前端监控我是……一点没做过。

前端监控,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前端程序中记录一些信息并上报,一般是错误信息,来方便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也会有性能监控,用户行为的监控(埋点)等。之前也听过有些团队分享前端监控,为了出现问题明确责任(方便甩锅)。

对于实现方案,无论使用第三方库还是自己实现,重要的都是理解实现原理。

对于错误监控,可以了解一下 Sentry,原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 window.onerror 和 window.addEventListener('unhandledrejection', ...) 去分别捕获同步和异步错误,然后通过错误信息和 sourceMap 来定位到源码。

对于性能监控,我们可以通过 window.performance、PerformanceObserver 等 API 收集页面性能相关的指标,除此之外,还需要关注接口的响应时间。

最后,收集到信息之后,还要考虑数据上报的方案,比如使用 navigator.sendBeacon 还是 Fetch、AJAX?是批量上报,实时上报,还是延迟上报?上报的数据格式等等。

CI/CD
持续集成(Continuous Integration, CI)和 持续部署(Continuous Deployment, CD),主要包括版本控制,代码合并,构建,单测,部署等一系列前端工作流。

场景的工作流有 Jenkins、 Gitlab CI 等。我们可以配置在合并代码时自动打包部署,在提交代码时自动构建并发布包等。

这块我了解不多,但感觉这些工具层面的东西,不太会涉及到原理,基本上就是使用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亲自动手试一下,才能知道细节。比如在 Gitlab CI 中, Pipeline 、 Stage 和 Job 分别是什么,怎么配置,如何在不同环境配置不同工作流等。

了解技术动态
这个可能还是比较依赖信息收集能力,虽然我个人觉得很烦,但好像很多领导级别的面试很愿意问。

比如近几年很火的低代码,很多面试官都会问,你用过就问你细节,你没用过也会问你有什么设计思路。

还有最近的两年爆火的 AI,又或者 Vue React的最新功能,WebAssembly,还有一些新的打包工具 Vite Bun 什么的,还有鸿蒙开发……

虽然不可能学完每一项新技术,但是可以多去了解下。

总结
写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怎么做。

啊,我只能说,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我并不希望回到过去去卷一遍,菜点没关系,快乐就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转载自作者:我不吃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