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能用DMA将内存数据送到PB口吗?

楼主(2025-04-09):
TFT屏是连接的MCU的PB口的,想通过DMA方式将显示缓存的数据送到PB口,如何实现呢?
另外PB口的地址从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A:
另外PB口的地址从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B: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C(2025-05-10):
HC32L196可以通过DMA将内存数据传输到PB口,用于驱动TFT屏等外设

网友D:
启用DMA时钟在使用DMA前,需通过功能时钟控制寄存器(如FCG0)启用DMA的时钟。

网友E:
启用GPIO时钟通过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函数启用PB口的时钟。

网友F:
配置PB口为输出模式,将PB口的相关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具体取决于外设的驱动要求。

网友G:
通过DMA触发源选择寄存器(如DMA_TRGSELx)配置传输的启动方式,可以选择软件触发或硬件触发。

网友H:
可以通过DMA通道使能寄存器(如DMA_CHEN)启动传输。

网友I:
配置DMA中断,如果需要,可以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以便在传输结束后执行其他操作。

网友J:
在HC32L196的芯片手册中,查找GPIO外设章节,通常会提供每个GPIO口的寄存器地址映射表。

网友K:
在地址映射表中,可以找到PB口相关寄存器的地址,例如数据寄存器、方向寄存器等。

网友L:
检查标准外设库,华大半导体通常会为MCU提供标准外设库,其中包含头文件(如hc32l19x.h),定义了所有外设寄存器的地址和位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