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嵌入式开发中的三种程序构架

楼主(2025-04-09):
在嵌入式软件开发,包括单片机开发中,软件架构对于开发人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软件架构对于系统整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适的软件架构不仅结构清晰,并且便于开发。
软件架构对于开发人员是友好的,你希望先执行什么任务后执行什么任务,或者这一个时间点执行什么任务下一个执行什么任务,又或者什么事件会同步到某个任务等等,在不同的软件架构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方法都是有所区别的。软件架构对开发者最大的帮助是:
▲ 顺序执行前后台系统的主函数

▲ 顺序执行前后台系统的中断服务函数
这种架构的优点是使用简单易于理解,而缺点是每个任务所占的CPU时间过长的话,会导致程序的实时性能差,就比如按键的检测等。
2.2 时间片轮询系统
操作系统的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任务的管理和调度实现的底层是很复杂和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一般都是把操作系统本身作为一个工具一个平台,我们的目的是使用它的功能而不是开发一个操作系统。
我使用过ucos和freertos小型的实时操作系统,也使用过Linux大型的操作系统,有了操作系统,不管是对于程序的稳定性和开发的效率都会好很多。我们在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更多的需要去学习和理解它的一些调度和通信的方式。
实际上真正能使用操作系统的人并不多,反而是跑裸机的占大多数,这也和产品的具体要求有关,很多简单的系统只需要裸机即可满足。
在这里本我不过多的介绍操作系统本身,因为操作系统确实挺复杂的,下面图例中的代码是在freertos中创建按键控制LED亮灭的程序结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 freertos多任务系统中主函数

▲ freertos多任务操作系统中的任务回调函数
3、如何选择合适的软件架构
我使用过多种不同MCU做项目开发,例如:STM32、STC15、新唐等,也接触过复杂的设计需求,例如:车载智能系统和智能家居,跑过操作系统ucos、freertos和Linux等等,在回到裸机开发时,就会不然而然的去思考完整系统的软件架构的设计问题,相信在读者中开发裸机的也占大多数。
我认为没有最好的软件架构(程序架构),而是只有最合适的。因为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适合采用不同的程序设计,而单纯的去比较哪种程序架构是最好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来对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分析,在一些逻辑清晰功能单一的系统中就很适合选择顺序执行的前后台架构,这个软件架构往往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比如电饭煲、电磁炉和声控灯泡等;
而在一些资源缺乏的单片机并且对系统可靠性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非常适合,因为这种方法的系统耗费比较小,只是牺牲了一个定时器而已,但是选择此种程序架构需要我们对时间片进行深思熟虑的划分;

网友A:
结构简单,易于理解和实现,代码量少,对硬件资源的要求较低,适用于对系统复杂度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简单嵌入式系统。

网友B:
不需要复杂的机制来管理任务切换或优先级处理。

网友C:
前后台系统是最简单的嵌入式软件架构之一。在这种架构中,前台负责处理实时事件和中断,而后台则执行非实时的任务。这种架构的优点是简单易懂,但在处理多个任务时可能会遇到优先级和抢占的问题。

网友D:
时间片轮询法

网友E:
单任务循环 + 中断驱动

网友F:
复杂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G:
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管理多个任务,任务具有优先级,调度器根据优先级和时间片分配CPU时间。

网友H:
多任务操作系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和大量的数据。然而,它的复杂度也较高,需要更多的系统资源和开发经验来实现和维护。

网友I:
时间片轮询系统提高了程序的实时性和响应性,因为它允许后台任务在需要时立即得到处理。然而,它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难以处理复杂的任务调度和优先级管理。

网友J:
见的三种程序架构分别是前后台系统(轮询系统)、多任务系统(基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和事件驱动系统。

网友F:
主程序持续循环执行,负责处理系统的主要任务;而中断服务程序则在特定的中断事件发生时被触发,用于处理紧急的外部事件。

网友K:
轮询架构可能是最直接的选择。

网友L:
支持多个任务(Task)并发执行,通过抢占式调度或协作式调度分配CPU时间。

网友M:
相比前后台系统架构,循环队列轮询架构能够更好地管理任务,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通过队列的方式,可以方便地添加、删除和调整任务的执行顺序。

网友N:
嵌入式开发中的三种程序构架主要包括顺序执行的前后台系统、时间片轮询系统和多任务操作系统。

网友O:
由于没有操作系统开销,内存和处理器资源使用较低。

网友C:
RTOS 还提供了丰富的系统服务和接口,方便开发者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和维护。

网友P:
中断驱动架构依赖于硬件中断来通知系统某个事件已经发生,而不是持续地检查状态。

网友:
常见的程序架构有三种,分别是前后台系统架构、循环队列轮询架构和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
任务间通信通过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等机制实现。

网友Q:
RTOS 提供了任务管理、时间管理、内存管理、中断管理等一系列功能,能够对系统中的多个任务进行有效的调度和管理。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优先级,RTOS 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状态动态地分配 CPU 资源,确保重要的任务能够及时得到执行。

网友C:
循环队列轮询架构是在前后台系统架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引入了循环队列来管理任务,每个任务都被封装成一个函数,并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执行。主程序不断地从队列中取出任务并执行,从而实现任务的轮询调度。

网友R:
多任务操作系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架构,它允许多个任务并行运行。在这种架构中,操作系统负责任务的调度和管理,提供了任务间的同步和通信机制。这种架构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处理器资源,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但同时也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开销。

网友S:
这种架构将程序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程序负责处理用户输入和输出,后台程序则负责处理其他任务。通常,前台程序在一个无限循环中不断执行,以等待用户输入并做出响应;而后台程序则在另一个循环中执行,处理如数据采集、计算等任务。

网友T:
时间片轮询系统通过为每个任务分配固定的时间片来实现任务的轮询执行。这种方法可以保证每个任务都有机会被执行,但可能会导致时间片浪费,特别是当某个任务提前完成时。

网友U:
系统响应速度快,适合处理异步事件。
代码结构清晰,模块化程度高。

网友G:
主循环按顺序执行任务,中断服务程序处理实时性要求高的事件

网友V:
基于操作系统的架构利用RTOS(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来管理和调度多个任务,每个任务可以独立运行,并根据优先级或时间片轮转等方式分配CPU时间。

网友W:
在轮询架构中,主程序循环不断地检查各个设备的状态或标志位,以确定是否需要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X:
当系统变得复杂,涉及多个并发任务时,基于操作系统的架构则能更好地满足需求。

网友Y:
多任务系统(RTOS):适合任务复杂、需要多任务并发和实时调度的场景。

网友M:
实时操作系统(RTOS)架构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嵌入式系统架构。

网友Z:
时间片轮询系统是一种介于顺序执行的前后台系统和多任务操作系统之间的程序构架。

网友AA:
RTOS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如任务同步、通信、定时器管理等,帮助开发者构建更复杂的应用。

网友AB:
系统复杂度较高,需要占用较多的硬件资源,开发和调试的难度也相对较大。此外,使用 RTOS 需要支付一定的授权费用

网友AC:
对于需要快速响应外部事件的应用(如紧急停止按钮),轮询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响应速度。

网友AD:
多任务操作系统是一种能够支持多个任务并发执行的程序构架。

网友AE(2025-05-14):
轮询简单,但效率低,适合任务少或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

网友AF:
学习了,状态机算不算呢?

网友AG:
RTOS根据任务优先级和时间片,智能分配CPU资源,确保关键任务优先执行。

网友AH:
RTOS就像一个多功能的工具箱,让编程更容易,维护更简单。

网友AI:
中断是硬件通知,不用不停查状态。

网友AJ:
单片机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要么抢时间,要么商量着来。

网友AK:
这三种架构就像三种不同的交通规则,顺序执行像单行道,前台后台像红绿灯,多任务像高速公路。

网友AL:
这三种架构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前台后台适合任务切换,轮询适合处理实时任务,实时OS适合多任务处理。

网友AM:
单片机没有复杂的操作系统,所以资源消耗小,运行更高效。

网友AN(2025-07-07):
轮询就是不停查设备状态,看需不需要动作。

网友AO:
系统运行快,能快速处理不同时发生的事,代码分块,容易看懂。

网友AP:
复杂系统需要操作系统来管理并发任务,确保高效运行。

网友AQ:
RTOS,就是实时操作系统,适合处理任务多、复杂,同时要求多个任务能并行执行,且响应要及时的系统。

网友AR:
确实,选择合适的软件架构对于嵌入式开发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发效率。

网友AS:
嵌入式开发常见三种程序架构为:

前后台系统(超循环架构)
结构:主循环(后台)+ 中断服务函数(前台)
特点:代码简单,无任务调度;适用于功能简单、实时性要求低的系统
示例:简单传感器采集与显示
有限状态机(FSM)
结构:状态(State)+ 事件(Event)+ 转换(Transition)
特点:逻辑清晰,适合复杂流程控制;需手动管理状态转换
示例:工业设备控制流程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结构:内核(任务调度、同步机制)+ 应用任务
特点:多任务并行,资源抢占式调度;适合高实时性、多任务系统
示例:FreeRTOS、uC/OS、RT-Thread

网友AT:
时间片轮询系统像轮滑一样让多个任务轮流执行,既不像单线程顺序执行,也不像多任务同时操作。

网友AU:
RTOS架构让嵌入式系统像电脑一样运行多个任务,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和效率。

网友AV:
RTOS(实时操作系统)就像一个多功能工具,能让单片机上的任务协同工作,比如同步任务和通信,还管理定时器,方便开发复杂应用。

网友AW(2025-08-07):
主循环执行常规任务,中断处理紧急需求,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X:
轮询虽易但慢,少任务低要求可用。

网友AY:
多任务操作系统就像一个超级管家,能同时管理多个任务,让电脑像同时干几件事一样流畅。

网友AZ:
中断让单片机能处理其他任务,硬件直接告诉它有事情发生,不用一直检查状态。

网友BA:
紧急情况下,轮询可能不够快,用中断能更快处理紧急事件。

网友BB:
任务切换和优先级处理可以采用简单直接的策略,比如固定周期轮询或基于中断的实时控制。

网友AW:
轮询架构简单直接,适合初学者入门。

网友BC(2025-09-06):
顺序执行的前后台架构

网友AE:
嵌入式开发常用三种程序构架:层次结构、事件驱动和基于状态机。层次结构分模块,事件驱动响应快速,状态机按状态执行。

网友BD:
系统为每个任务分配一定的执行时间片,使得所有任务都能够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交替执行。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后,系统切换到下一个任务执行。

网友BE:
我同意,没有最好的架构,只有最适合的。

网友BF:
操作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务的管理和调度实现的底层复杂且困难。

网友BG:
系统按照程序代码的顺序依次执行任务,所有任务都在一个循环中执行,每次只执行其中一个任务,其余任务被挂起。

网友U:
多任务、高实时性、中高性能硬件 → RTOS 构架。

网友BH:
主循环像按部就班的工作,而中断服务像紧急处理,只响应重要且紧急的事。

网友BI:
学习 RTOS 的使用与调度原理

网友AP:
中断是设备主动发出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就不必不停地检查设备状态了。

网友BJ:
单任务执行

网友BK:
轮询架构在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BL:
RTOS能同时管理多个任务,适合复杂场景和实时需求。

网友:
基于定时器的分时调度

网友N:
比纯轮询更高效,适合中等复杂度系统

网友BM:
这个说明单片机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像切换频道一样快速在不同任务间切换。

网友BN:
主循环负责处理非紧急任务,而中断服务程序则用于响应外部事件。

网友AD:
前后台构架是嵌入式开发中最基础、最轻量化的构架,核心逻辑是 “主循环(后台)处理常规任务 + 中断(前台)响应紧急事件”。

网友X:
状态机架构的优势在于逻辑清晰、易于维护,但在状态较多时可能增加代码复杂度

网友BO:
单任务执行法

网友BP:
无法处理多任务并行

网友BQ:
状态机架构通过将系统划分为多个状态,并根据输入事件触发状态转换,从而实现逻辑控制。

网友BR:
main()函数中的无限循环

网友:
单任务循环最简单的嵌入式软件架构

网友BS:
最简单的嵌入式程序架构

网友BT:
轮询架构

网友Z:
为每个任务分配固定的时间片,任务按照时间片的顺序交替执行。

网友BU:
基于RTOS的架构

网友BV:
实时性强,关键任务可高优先级运行

网友Z:
RTOS 构架成为主流选择。

网友H:
RTOS提供了任务管理、时间管理和资源管理等功能,能够显著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网友BW:
模块化 + 状态机

网友BX:
通过合理分配时间片,兼顾多任务执行和实时响应

网友BJ:
通过定时器中断触发任务切换

网友AA:
时间片轮询系统

网友AV(2025-10-07):
RTOS适用于任务繁重,需要多个任务同时运行和实时处理的场合。

网友BY:
前后台架构意味着单片机在执行任务时,前台负责实时任务,后台处理非实时任务,两者互不干扰。

网友BZ:
状态机好懂好维护,但状态太多会让代码变得复杂。

网友CA:
任务切换可以轮询或使用中断,看项目需求来定。

网友BH:
这表示系统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采用抢时间或商量时间的方式让CPU轮着执行。

网友AG:
利用定时器实现时间片轮转,让多个任务交替执行。

网友AE:
轮询法简单易懂,是单片机学习好方法。

网友BB:
RTOS架构能让单片机同时管理多个任务,就像电脑那样,既快又高效。

网友CB:
中断让单片机响应设备信号,省去不断轮询的麻烦。

网友CC:
RTOS架构像个聪明管家,管理单片机各项任务,确保电机、传感器顺畅运作。

网友AI:
中断能减轻单片机负担,它自动响应设备信号,无需持续监控。

网友AU:
中断让单片机只响应特定事件,提高效率,不轮询状态。

网友AM:
中断功能让单片机更高效,遇到事件立即响应,不必不断轮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