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深入理解volatile关键字

楼主(2025-04-10):
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type specifier)。它是被设计用来修饰被不同线程访问和修改的变量。如果没有volatile,基本上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要么无法编写多线程程序,要么编译器失去大量优化的机会。

1.原理作用
Volatile意思是“易变的”,应该解释为“直接存取原始内存地址”比较合适。“易变”是因为外在因素引起的,像多线程,中断等。

C语言书籍这样定义volatile关键字: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告诉编译器对该变量不做优化,都会直接从变量内存地址中读取数据,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简洁的说就是:volatile关键词影响编译器编译的结果,用volatile声明的变量表示该变量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与该变量有关的运算,不要进行编译优化,以免出错)

2.一般用处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 voliate,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有不同意义。

例如:假设要对一个设备进行初始化,此设备的某一个寄存器为0xff800000。

int *output = (unsigned int *)0xff800000;//定义一个IO端口;
int init(void)
{
int i;
for(i=0;i< 10;i++){
*output = i;
}
}

经过编译器优化后,编译器认为前面循环半天都是废话,对最后的结果毫无影响,因为最终只是将output这个指针赋值为 9,所以编译器最后给你编译编译的代码结果相当于:

int init(void)
{
*output =9;
}

如果你对此外部设备进行初始化的过程是必须是像上面代码一样顺序的对其赋值,显然优化过程并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对此端口反复写操作,而是反复读操作,其结果是一样的,编译器在优化后,也许你的代码对此地址的读操作只做了一次。然而从代码角度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时候就该使用volatile通知编译器这个变量是一个不稳定的,在遇到此变量时候不要优化。

2)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当变量在触发某中断程序中修改,而编译器判断主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该变量,因此可能只执行一次从内存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而后每次只会从该寄存器中读取变量副本,使得中断程序的操作被短路。

3)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在本次线程内, 当读取一个变量时,编译器优化时有时会先把变量读取到一个寄存器中;以后,再取变量值时,就直接从寄存器中取值;当内存变量或寄存器变量在因别的线程等而改变了值,该寄存器的值不会相应改变,从而造成应用程序读取的值和实际的变量值不一致 。

4)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假设要对一个设备进行初始化,此设备的某一个寄存器为0xff800000。for(i=0;i< 10;i++) *output = i;前面循环半天都是废话,对最后的结果毫无影响,因为最终只是将output这个指针赋值为9,省略了对该硬件IO端口反复读的操作。

**这是区分C程序员和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的最基本的问题:**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经常同硬件、中断、RTOS等等打交道,所有这些都要求使用volatile变量。不懂得volatile内容将会带来灾难。

3.volatile 问题和总结
volatile 常见的几个面试题:

1)一个参数既可以是const还可以是volatile吗?
可以的,例如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它是volatile因为它可能被意想不到地改变。它是const因为程序不应该试图去修改它。

2) 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 吗?
可以,当一个中服务子程序修改一个指向buffer的指针时。

4.下面的函数有什么错误?
int square(volatile intptr)
{
returnptr * *ptr;
}

该程序的目的是用来返指针ptr指向值的平方,但是,由于ptr指向一个volatile型参数,编译器将产生类似下面的代码:

int square(volatile int*ptr)
{
int a,b;
a = *ptr;
b = *ptr;
return a * b;
}

由于*ptr的值可能被意想不到地该变,因此a和b可能是不同的。结果,这段代码可能返不是你所期望的平方值!正确的代码如下:

long square(volatile int*ptr)
{
int a;
a = *ptr;
return a * a;
}

注意:频繁地使用volatile很可能会增加代码尺寸和降低性能,因此要合理的使用volatile。

总结:
volatile 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volatile 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 果没有 volatile 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所以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A:
属于特殊应用声明名称

网友B:
volatile 关键字只保证每次访问变量时都会从内存中读取或写入数据,但它并不保证对变量的操作是原子的。

网友C:
多线程/信号处理中,变量可能被异步修改。

网友D:
硬件寄存器的值可能被外部事件(如中断、DMA)修改,必须每次访问都从内存读取最新值。

网友E:
编译器通常会尝试优化代码以提高性能,这可能包括对变量的值进行缓存,以避免重复的内存访问。

网友F:
禁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G:
volatile关键字只保证单独的读取和写入操作的可见性,对于复合操作(如自增操作)则不适用。

网友H:
每次对volatile变量的读取都会从其实际的内存位置进行,而每次写入都会立即更新到内存中。

网友I:
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但它并不改变变量的基本类型。

网友J:
虽然volatile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内存屏障和禁止重排序,但它并不保证线程安全。在多线程环境中,还需要其他的同步机制,如互斥锁或原子操作,来确保线程安全。

网友K:
编译器和处理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如指令重排序),以提高性能。

网友L:
当一个线程修改了共享变量的值,其他线程能够立即看到修改后的值。volatile关键字通过确保每次读取都是从主存中读取,而不是从线程的工作内存中读取,来保证可见性。

网友M:
编译器无法对volatile变量进行某些优化,所以过度使用volatile可能会导致代码执行效率降低。

网友N:
volatile不会影响操作的顺序。如果需要确保操作的顺序,可能需要使用其他同步机制,如内存屏障。

网友O:
const 表示变量不可修改(对程序而言),volatile 表示变量可能被外部修改。

网友P:
volatile 修饰的变量在读写时会插入内存屏障,防止指令重排序导致线程间的行为异常。

网友Q:
volatile关键字在C语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与硬件交互、多线程编程以及中断处理等场景下。

网友R:
访问硬件寄存器或内存映射I/O。

网友S:
通过指针访问内存映射的外设(如LCD控制器、UART)时,必须使用 volatile 防止编译器优化访问。

网友T:
在嵌入式系统或底层编程中,volatile常用于访问硬件寄存器或其他特殊内存地址。

网友U:
volatile关键字是C/C++中用于处理不可预测变化的变量的重要工具。

网友V:
对硬件、中断、信号等外部变化敏感

网友W:
在多线程编程中,理解其底层原理和适用场景,可以帮助我们编写更高效、更安全的代码。

网友X:
如果循环依赖外部变量,volatile 可防止编译器将循环优化为无限循环。

网友Y:
过度使用volatile可能会增加代码尺寸和降低性能

网友C:
当一个线程修改了 volatile 变量的值时,其他线程能够立即感知到该变化。

网友E:
当变量可能被不同线程或信号处理函数修改时,volatile 确保主程序能感知到变化

网友Z:
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可能会将变量的值缓存在寄存器中,或删除看似冗余的读写操作。

楼主:
其他线程读取该变量时,会直接从主内存中读取,而不是从自己的缓存中读取。

网友AA:
const volatile 表示该变量的值不能被程序修改,但可能会被外部因素(如硬件)修改。

网友AB:
volatile 不能替代互斥锁,因为它不保证原子性。

网友AC:
避免编译器优化导致循环依赖变量的代码失效。

网友AD:
volatile还可以防止编译器对涉及该变量的代码进行某些优化,如代码重排等,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E:
volatile变量禁止了编译器的优化,这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因为它强制每次访问都要进行完整的内存读写操作。

网友AF:
volatile 可以和其他类型修饰符(如 const、static 等)一起使用。

楼主:
避免滥用

网友AA:
过度使用会降低程序的性能,因为每次访问都需要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只有在确实需要确保每次访问都能获取到最新值的情况下才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

网友AG:
在实现单例模式时,可以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确保实例的可见性。

网友AH:
这些地址的值可能会由硬件直接修改,因此需要使用volatile来确保每次访问都是最新的值。

网友AI:
当一个变量被声明为volatile时,编译器会确保每次访问该变量时都直接从内存中读取其值,而不是使用可能已缓存的副本。

网友AJ:
由于硬件寄存器的值可能随时被硬件改变,因此需要将这些寄存器声明为volatile

网友AK:
虽然volatile可以防止编译器对变量进行优化,但它并不保证对变量的操作是原子性的。

网友AL:
volatile 强制要求每次访问变量时都必须从内存中重新读取

网友AM:
volatile 可以确保变量的访问不被编译器优化

网友I:
volatile 只能保证单个读/写操作的原子性

网友AJ:
volatile 确保变量的修改对所有代码路径可见,但不保证原子性。它仅解决编译器优化带来的问题,不解决多线程竞争问题。

网友Z:
用于表示某个操作是否完成或某个条件是否满足。例如,线程间的停止标志。

网友AN:
对于volatile变量,编译器不会进行这种优化,因为它们的值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变化。

网友AO:
volatile关键字的主要作用是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值可能在程序执行过程中的任何时刻被意外改变,因此编译器不能对该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AP:
volatile 确保变量访问不被优化,但不保证内存操作的顺序。

网友AQ:
通过禁止编译器优化和确保内存屏障来维护变量值的一致性。

网友G:
volatile变量可以确保对变量的读写操作不会被重排序。

网友L:
正确理解和使用volatile关键字,对于编写稳定、可靠的C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AM:
在嵌入式系统编程中,经常需要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

网友D:
volatile 适用于简单的状态标志,对于复杂操作应使用更高级的同步机制。

网友AR(2025-05-14):
寄存器值会变动,每次用都要刷新,防出错。

网友AS:
volatile变量读写直接内存,写操作直接反映内存。

网友AT:
直接与硬件交互,读写特定地址的数据。

网友AU:
volatile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的值可能会在程序控制之外改变。

网友AV:
在循环中声明变量,确保变量作用域仅限于循环内部。

网友AW:
编译器和CPU会调整代码执行顺序,让运行更快。

网友AX:
volatile关键字保证变量值随硬件变化实时更新。

网友AY:
volatile告诉编译器变量可能会在程序控制之外被改变,用于确保每次访问变量都是从内存中读取最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