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浮点数性能和一致性

楼主(2025-04-11):
// Copyright 2022 Tencent

#include "test_fpu.h"

#include <assert.h>

#if defined(_WIN32)
#  include <float.h>
#else
#  if defined(__aarch64__) || defined(__arm__)
#    include <fenv.h>
#  else  // defined(__i386__) || defined(__x86_64__)
#    include <fpu_control.h>
#  endif
#endif
#include <atomic>
#include <chrono>
#include <cmath>
#include <memory>
#include <random>
#include <s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thread>
#include <type_traits>

bool init_fpu() {
#if defined(_MSC_VER)
  unsigned int control_word;
  int err;
  err = _controlfp_s(&control_word, 0, 0);
  if (err) {
    return false;
  }

#  if !defined(_M_X64)
  err = _controlfp_s(&control_word, PC_24, MCW_PC);
  if (err) {
    return false;
  }
#  endif
  err = _controlfp_s(&control_word, RC_NEAR, MCW_RC);
  if (err)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else
#  if defined(__aarch64__) || defined(__arm__)
  fesetround(FE_TONEAREST);
#  else
  fpu_control_t cw = (_FPU_DEFAULT & ~_FPU_EXTENDED) | _FPU_RC_NEAREST | _FPU_SINGLE;
  _FPU_SETCW(cw);
#  endif
  return true;
#endif
}

std::string dump_current_controlfp() {
  std::stringstream ss;
  float a = 0.1f;

#if defined(_MSC_VER)
  unsigned int control_word;
  int err = _controlfp_s(&control_word, 0, 0);
  if (err) {
    ss << "Got error code: " << err;
    return ss.str();
  }

  ss << "Control word: " << std::hex << control_word << std::endl;
  float b = a * a;
  ss << a << "*" << a << "=" << b << std::endl;
#else
#  if defined(__aarch64__) || defined(__arm__)
  ss << "Rounding word: " << std::hex << fegetround() << std::endl;
#  else
  fpu_control_t cw;
  _FPU_GETCW(cw);
  ss << "Control word: " << std::hex << cw << std::endl;
#  endif
  float b = a * a;
  ss << a << "*" << a << "=" << b << std::endl;
#endif

  return ss.str();
}

struct benchmark_thread_data {
  std::unique_ptr<std::thread> thread;

  benchmark_result result;
};

struct benchmark_handle {
  size_t max_round;
  std::atomic<size_t> running_thread;
  std::atomic<size_t> progress_total;
  std::atomic<size_t> progress_done;
  std::vector<benchmark_thread_data> datas;
  std::unique_ptr<std::thread> controller_thread;

  ~benchmark_handle() {
    if (controller_thread && controller_thread->joinable()) {
      controller_thread->join();
    }
  }
};

namespace {
static constexpr size_t kMaxParameterCount = 1 << 20;
static constexpr size_t kMaxParameterArraySize = kMaxParameterCount * 2;
static uint32_t g_integer_parameters_odd[kMaxParameterArraySize] = {0};
static uint32_t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kMaxParameterArraySize] = {0};
static float g_float_parameters_odd[kMaxParameterArraySize] = {0};
static float g_float_parameters_even[kMaxParameterArraySize] = {0};

static void initialize_parameters(std::atomic<size_t> &progress_total, std::atomic<size_t> &progress_done) {
  if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std::extent<decltype(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value - 1] != 0) {
    return;
  }

  progress_total += kMaxParameterArraySize >> 9;

  std::mt19937 rnd{9999991};
  size_t index = 0;
  while (index < kMaxParameterArraySize * 2) {
    uint32_t r = rnd();
    if (r < 9999991) {
      continue;
    }
    r = (r << 1) & 0x7ffffffe;
    if (index & 0x1) {
      g_integer_parameters_odd[index >> 1] = r | 0x1;
      g_float_parameters_odd[index >> 1] = static_cast<float>(r | 0x1);
    } else {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index >> 1] = r;
      g_float_parameters_even[index >> 1] = static_cast<float>(r);
    }

    ++index;
    if (0 == (index & ((1 << 10) - 1))) {
      ++progress_done;
    }
  }
}

template <class TDATA>
static inline void benchmark_add(TDATA odd[], TDATA even[], TDATA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size_t s1 = start_parameter_idx;
  size_t s2 = start_parameter_idx;
  final_result += odd[s1 + 1] + odd[s1 + 2] + odd[s1 + 3] + odd[s1 + 4] + odd[s1 + 5] + odd[s1 + 6] + odd[s1 + 7] +
                  odd[s1 + 8] + odd[s1 + 9] + odd[s1 + 10] + odd[s1 + 11] + odd[s1 + 12] + odd[s1 + 13] + odd[s1 + 14] +
                  odd[s1 + 15] + odd[s1];
  final_result += even[s2 + 1] + even[s2 + 2] + even[s2 + 3] + even[s2 + 4] + even[s2 + 5] + even[s2 + 6] +
                  even[s2 + 7] + even[s2 + 8] + even[s2 + 9] + even[s2 + 10] + even[s2 + 11] + even[s2 + 12] +
                  even[s2 + 13] + even[s2 + 14] + even[s2 + 15] + even[s2];
}

template <class TDATA>
static inline void benchmark_sub(TDATA odd[], TDATA even[], TDATA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size_t s1 = start_parameter_idx;
  size_t s2 = start_parameter_idx;
  final_result += odd[s1 + 1] - odd[s1 + 2] - odd[s1 + 3] - odd[s1 + 4] - odd[s1 + 5] - odd[s1 + 6] - odd[s1 + 7] -
                  odd[s1 + 8] - odd[s1 + 9] - odd[s1 + 10] - odd[s1 + 11] - odd[s1 + 12] - odd[s1 + 13] - odd[s1 + 14] -
                  odd[s1 + 15] - odd[s1];
  final_result += even[s2 + 1] - even[s2 + 2] - even[s2 + 3] - even[s2 + 4] - even[s2 + 5] - even[s2 + 6] -
                  even[s2 + 7] - even[s2 + 8] - even[s2 + 9] - even[s2 + 10] - even[s2 + 11] - even[s2 + 12] -
                  even[s2 + 13] - even[s2 + 14] - even[s2 + 15] - even[s2];
}

template <class>
struct benchmark_mul_helper;

template <>
struct benchmark_mul_helper<uint32_t> {
  static inline void do_operator(uint32_t odd[], uint32_t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final_result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final_result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
};

template <>
struct benchmark_mul_helper<float> {
  static inline void do_operator(float odd[], float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if (std::isinf(final_result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
      int exp;
      final_result = std::frexp(final_result, &exp);
      // memset(&final_result, 0, 1);
      // *(reinterpret_cast<uint8_t *>(&final_result) + sizeof(float) - 1) = 0;
    }
    final_result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
};

template <class TDATA>
static inline void benchmark_mul(TDATA odd[], TDATA even[], TDATA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mul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

template <class>
struct benchmark_div_helper;

template <>
struct benchmark_div_helper<uint32_t> {
  static inline void do_operator(uint32_t odd[], uint32_t even[], uint32_t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final_result *= even[start_parameter_idx];
    uint32_t devided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 0xff);
    if (final_result > devided) {
      final_result /= devided;
    } else {
      final_result %= devided;
    }
  }
};

template <>
struct benchmark_div_helper<float> {
  static inline void do_operator(float odd[], float even[], float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float r = final_result * even[start_parameter_idx];
    if (!std::isinf(r)) {
      final_result = r;
    }
    if (final_result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
      final_result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 else {
      int exp;
      float devided = std::frexp(odd[start_parameter_idx], &exp);
      final_result /= devided;
    }
  }
};

template <class TDATA>
static inline void benchmark_div(TDATA odd[], TDATA even[], TDATA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div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even,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

template <class>
struct benchmark_sqrt_helper;

template <>
struct benchmark_sqrt_helper<float> {
  static inline void do_operator(float odd[], float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float v = odd[start_parameter_idx];
    if (start_parameter_idx & 0xc) {
      final_result = std::sqrt(final_result * v + v * v);
    } else if (start_parameter_idx & 0x3) {
      final_result = std::sqrt(final_result * v * v);
    } else {
      final_result = std::sqrt(final_result * final_result * v);
    }
  }
};

template <class TDATA>
static inline void benchmark_sqrt(TDATA odd[], TDATA even[], TDATA &final_result, size_t start_parameter_idx) {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benchmark_sqrt_helper<TDATA>::do_operator(odd, final_result, start_parameter_idx++);
}

static void start_benchmark_worker(size_t idx, size_t max_round, benchmark_thread_data &data,
                                   std::atomic<size_t> &progress_total, std::atomic<size_t> &progress_done) {
  constexpr const size_t step = 1 << 4;
  constexpr const size_t iterator_count = kMaxParameterCount >> 4;
  progress_total += max_round * 9;
  progress_total += 2;  // sin + cos

  // integer add
  {
    data.result.integer_add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uint32_t result = g_integer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add(g_integer_parameters_odd,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integer_add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integer_add_cost = end - begin;
  }

  // integer sub
  {
    data.result.integer_sub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uint32_t result = g_integer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sub(g_integer_parameters_odd,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integer_sub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integer_sub_cost = end - begin;
  }

  // integer mul
  {
    data.result.integer_mul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uint32_t result = g_integer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mul(g_integer_parameters_odd,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integer_mul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integer_mul_cost = end - begin;
  }

  // integer div
  {
    data.result.integer_div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uint32_t result = g_integer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div(g_integer_parameters_odd, g_integer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integer_div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integer_div_cost = end - begin;
  }

  // float add
  {
    data.result.float_add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float result = g_float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add(g_float_parameters_odd, g_float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float_add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float_add_cost = end - begin;
  }

  // float sub
  {
    data.result.float_sub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float result = g_float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sub(g_float_parameters_odd, g_float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float_sub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float_sub_cost = end - begin;
  }

  // float mul
  {
    data.result.float_mul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float result = g_float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mul(g_float_parameters_odd, g_float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float_mul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float_mul_cost = end - begin;
  }

  // float div
  {
    data.result.float_div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float result = g_float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div(g_float_parameters_odd, g_float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float_div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float_div_cost = end - begin;
  }

  // float sqrt
  {
    data.result.float_sqrt_final_result.resize(max_round);
    auto begin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for (size_t round = 0; round < max_round; ++round) {
      size_t start_index = kMaxParameterCount / max_round * round;
      size_t iterator_end = start_index + iterator_count;
      float result = g_float_parameters_odd[start_index];
      for (size_t i = start_index; i < iterator_end; i += step) {
        benchmark_sqrt(g_float_parameters_odd, g_float_parameters_even, result, i);
      }
      ++progress_done;
      data.result.float_sqrt_final_result[round] = result;
    }
    auto end = std::chrono::system_clock::now();
    data.result.float_sqrt_cost = end - begin;
  }

  // float sin
  {
    for (int i = 0; i < 16; ++i) {
      data.result.float_sin_final_result.push_back(std::sin(3.14159f / 34 * i));
    }
    ++progress_done;
  }

  // float cos
  {
    for (int i = 0; i < 16; ++i) {
      data.result.float_cos_final_result.push_back(std::cos(3.14159f / 34 * i));
    }
    ++progress_done;
  }
}

static void start_benchmark_controller(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handle) {
  initialize_parameters(handle->progress_total, handle->progress_done);

  size_t idx = 0;
  for (auto &data : handle->datas) {
    data.result.float_add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float_sub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float_mul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float_div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float_sqrt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integer_add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integer_sub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integer_mul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result.integer_div_cost = std::chrono::system_clock::duration::zero();
    data.thread = std::unique_ptr<std::thread>(new std::thread([idx, &data, &handle]() {
      ++handle->running_thread;
      start_benchmark_worker(idx, handle->max_round, data, handle->progress_total, handle->progress_done);
      --handle->running_thread;
    }));
    ++idx;
  }

  for (auto &data : handle->datas) {
    if (data.thread && data.thread->joinable()) {
      data.thread->join();
    }
  }
}
}  // namespace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start_benchmark(size_t thread_count, size_t round) {
  if (thread_count > 32) {
    thread_count = 32;
  }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ret = std::make_shared<benchmark_handle>();
  if (!ret) {
    return ret;
  }

  ret->max_round = round;
  ret->running_thread.store(0);
  ret->progress_total.store(1);
  ret->progress_done.store(0);
  ret->datas.resize(thread_count);
  ret->controller_thread = std::unique_ptr<std::thread>(new std::thread([ret]() {
    start_benchmark_controller(ret);
    ++ret->progress_done;
  }));
  return ret;
}

bool is_benchmark_running(const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handle) {
  if (!handle) {
    return false;
  }

  if (!handle->controller_thread) {
    return false;
  }

  return handle->progress_done.load() < handle->progress_total.load();
}

std::pair<size_t, size_t> get_benchmark_progress(const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handle) {
  if (!handle) {
    return std::pair<size_t, size_t>{0, 0};
  }

  return std::pair<size_t, size_t>{handle->progress_done, handle->progress_total};
}

size_t get_benchmark_running_thread(const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handle) {
  if (!handle) {
    return 0;
  }

  return handle->running_thread.load();
}

size_t get_benchmark_thread_count(const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handle) {
  if (!handle) {
    return 0;
  }

  return handle->datas.size();
}

void pick_benchmark_result(const std::shared_ptr<benchmark_handle> &handle, std::vector<benchmark_result> &result) {
  if (!handle) {
    return;
  }

  result.reserve(handle->datas.size());
  for (auto &data : handle->datas) {
    result.push_back(data.result);
  }
}

网友A:
C 语言中的浮点数运算遵循一定的舍入模式,常见的舍入模式有向偶数舍入(默认模式)、向零舍入、向上舍入、向下舍入等。

网友B:
使用定点数或查表法替代复杂浮点运算。

网友C:
在需要严格一致性的场合,可以禁用编译器的浮点优化选项。

楼主:
可以通过设置浮点运算单元的控制寄存器来控制舍入模式和精度,以确保一致性。

网友D:
使用更高精度类型(如double)或调整循环结构。

网友E:
避免不必要的类型转换和复杂的浮点数运算。

网友F:
编译器可以对浮点数运算进行多种优化。

网友G:
使用适合当前处理器架构的编译器和优化选项。

网友H:
尽量使用整数运算替代浮点运算,例如将浮点数乘以一个常数后转换为整数。

网友I:
在C语言中,浮点数的性能和一致性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尤其是在高性能计算、跨平台开发或对数值精度敏感的场景中。

网友J:
可以自动向量化循环,但需要手动编写优化代码以获得最佳性能。

网友:
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时,不能直接使用==运算符,而是要判断它们的差值是否在一个很小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K:
浮点数运算(如加减乘除)通常比整数运算更慢,尤其是复杂数学函数(如sin、cos)的计算,可能需要更多CPU周期。

网友L:
避免在浮点密集型循环中使用条件分支。

网友M:
不同的编译器在实现浮点数运算时也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网友N:
复杂的浮点数运算,如乘法和除法,通常比加法和减法慢。

网友O:
不同平台可能使用不同的浮点指令集。例如,x86平台上的x87和SSE指令集在精度和性能上有所不同。

网友:
由于浮点数的精度问题,直接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可能会得到不准确的结果。

网友P:
编译器可以选择不同的指令来执行浮点运算。例如,GCC和Clang提供了-Ofast选项,允许编译器为了性能而放弃某些一致性保证。

网友Q:
虽然编译器优化可以提高性能,但某些优化可能会对浮点数的一致性产生影响。

网友R: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姿态估计,使用double以提高计算精度。

网友E:
float的运算速度会比double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宽度较小,在内存访问和运算时可能更高效。

网友S:
编译器可以对浮点数运算进行优化,例如通过使用寄存器而不是内存来存储浮点数,减少内存访问的开销。

网友T:
选择合适的算法对浮点计算性能有很大影响。

网友U:
为了获得最佳的性能和一致性,需要综合考虑硬件加速、算法优化、并行计算、编译器优化选项以及数学库的使用等因素。

网友S:
float类型占用4字节,double类型占用8字节,更大的数据类型会占用更多内存,影响缓存命中率和内存带宽。

网友V:
浮点数存在精度损失和舍入误差,跨平台结果可能不一致,需特别处理特殊值。

网友W:
不同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对浮点数的处理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X: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优先使用float以减少内存占用和计算时间。

网友Y:
掌握浮点数的性能与一致性需要深入理解硬件特性、编译器行为和数值理论。

网友I:
浮点运算单元通常有一些控制寄存器,可以设置舍入模式和精度。不同平台和编译器可能有不同的默认设置。

网友Z:
算法的选择对浮点数性能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AA:
启用编译器优化(如GCC的-O2或-O3)可以显著提升浮点运算性能。

网友AB:
编译器可能改变运算顺序以优化性能

网友C:
C语言中的浮点数性能和一致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AC:
浮点运算会显著加速,因为FPU可以直接执行单精度

网友E:
使用带有FPU的处理器以提高浮点运算效率。

网友AD:
C语言标准库(如math.h)提供了经过优化的数学函数,通常比手动实现的函数更高效且一致。

网友AE:
需要特别注意浮点数的精度问题、特殊值处理以及舍入模式等可能影响计算结果的因素。

网友AF:
浮点数运算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舍入误差,这可能导致结果的不一致性。使用一致的舍入模式可以帮助减少这种不一致性。

网友AG:
通常有专门的浮点运算单元(FPU)来处理浮点数运算。不同的硬件架构,其 FPU 的性能和特性有所差异。

网友AH:
没有FPU的处理器(如Cortex-M0/M3)需要依赖软件模拟浮点运算,这会导致性能大幅下降。

网友Y:
高级优化可能会改变浮点运算的顺序或精度。例如,编译器可能会将中间结果存储在更高精度的寄存器中,而不是将其截断为float或double的精度。

网友AI:
定点数的优点是避免了浮点运算的开销,但需要手动管理小数点位置。

网友M:
现代处理器通常都有专门的浮点运算单元(如x86架构的x87和SSE指令集),这些硬件单元可以高效地执行浮点运算。然而,浮点运算通常比整数运算更复杂,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浮点运算的性能可能不如整数运算。

网友R:
float类型通常提供6-7位十进制精度,double类型提供15-16位十进制精度。

网友AF:
在多线程环境中,浮点运算的顺序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例如,多个线程同时对共享变量进行加法操作时,由于浮点加法不具备结合律,最终结果可能会因线程调度不同而变化。

网友AJ:
通过合理选择数据类型、优化编译器设置以及严格控制浮点运算的行为,可以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高性能且一致的浮点运算。

网友AK:
编译器的不同选项,如优化级别和浮点数一致性选项,可能会影响浮点数运算的结果。

网友Y:
利用FPU进行硬件加速。

网友AL:
IEEE 754标准定义了多种舍入模式,包括向最近的值舍入(默认模式)、向零舍入、向正无穷大舍入和向负无穷大舍入。不同的舍入模式会影响运算结果的精度。

网友AM:
在某些应用中,使用定点数可以避免浮点数的精度问题,特别是在需要跨平台一致性的场合。

网友Z:
禁用可能导致非确定性行为的优化。

网友AN:
定点数运算通常比浮点数运算更快,因为它们可以利用整数运算单元。

网友AO:
尽可能使用单精度浮点数,除非需要更高的精度。

网友H:
使用定点数或整数表示像素值,避免浮点运算。

网友S: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float类型以节省内存和提高性能。

网友AP:
浮点数在计算机中是近似表示的,因此在进行浮点数运算时会出现精度误差。这是由于浮点数的有限表示能力所导致的。

网友AN:
编译器提供了多种优化选项,可以在编译时进行选择以提升生成代码的性能。

网友AO:
避免不必要的浮点数运算也是提高性能的关键。

网友AQ:
浮点数运算速度较慢,内存占用较大

网友AR(2025-05-14):
单片机处理浮点数运算确实比整数运算慢,尤其是乘除,因为它们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步骤。

网友AS:
选fpu芯片,浮点运算快如闪电。

网友AT:
没有FPU的处理器,做浮点运算就像用脚画图,慢多了。

网友AU:
浮点数比较要考虑精度误差,常用方法如误差范围比较。

网友AV:
浮点计算要连续,中断它会让CPU重新计算,效率低。

网友AW:
因为浮点数精度有限,直接比较可能因精度误差导致错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