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上拉、下拉电阻那点事

楼主(2025-04-13):
在电路设计中,相信大家总见到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这两个名字,但是不知道各位对他们有没有详细的了解,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上拉、下拉电阻那点事。首先,先看看定义怎么说。
一、定义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二、上下拉电阻作用
1、提高电压准位:
a.  当 TTL 电路驱动 COMS 电路时,如果 TTL 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 COMS 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 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 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b.  OC 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2、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3、N/A pin 防静电、防干扰: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同时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4、电阻匹配,抑制反射波干扰: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5、预设空间状态/缺省电位:在一些 CMOS 输入端接上或下拉电阻是为了预设缺省电位。当你不用这些引脚的时候,这些输入端下拉接 0 或上拉接 1。在I2C总线等总线上,空闲时的状态是由上下拉电阻获得。
6. 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输入端如果是高阻状态,或者高阻抗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此时需要加上拉或下拉,以免收到随机电平而影响电路工作。同样如果输出端处于被动状态,需要加上拉或下拉,如输出端仅仅是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电源到元件间的叫上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高电平地到元件间的叫下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低电平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范围由器件来定(我们一般用10K) 。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比如说51的p1口,还有,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三、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如果负载电阻选择小点功耗就会大,这在电池供电和要求功耗小的系统设计中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电阻选择大又会带来信号上升沿的延时,因为负载的输入电容在上升沿是通过无源的上拉电阻充电,电阻越大上升时间越长,下降沿是通过有源晶体管放电,时间取决于器件本身。因此设计者在选择上拉电阻值时,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在功耗和速度上兼顾。

从IC(MOS工艺)的角度,分别就输入/输出引脚做一解释。
1、对芯片输入管脚,若在系统板上悬空(未与任何输出脚或驱动相接)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此时很有可能输入管脚内部电容电荷累积使之达到中间电平(比如1.5V),而使得输入缓冲器的PMOS管和NMOS管同时导通,这样一来就在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直接通路,产生较大的漏电流,时间一长就可能损坏芯片,并且因为处于中间电平会导致内部电路对其逻辑(0或1)判断混乱。接上上拉或下拉电阻后,内部电容相应被充(放)电至高(低)电平,内部缓冲器也只有NMOS(PMOS)管导通, 不会形成电源到地的直流通路。(至于防止静电造成损坏, 因芯片管脚设计中一般会加保护电路, 反而无此必要)。
2、对于输出管脚:
1) 正常的输出管脚(push-pull型),一般没有必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2) OD或OC(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型管脚,这种类型的管脚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实现线与功能(此时多个输出可直接相连。典型应用是:系统板上多个芯片的INT(中断信号)输出直接相连,再接上一上拉电阻, 然后输入MCU的INT引脚, 实现中断报警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关闭, 对外部而言其处于高阻状态,外接上拉电阻使输出位于高电平(无效中断状态);当有中断需求时,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接通, 因其导通电阻远远小于上拉电阻,使输出位于低电平(有效中断状态)。针对MOS电路上下拉电阻阻值以几十至几百K为宜。
(注: 此回答未涉及TTL工艺的芯片,也未曾考虑高频PCB设计时需考虑的阻抗匹配,电磁干扰等效应。)

1、芯片引脚上注明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是指设计在芯片引脚内部的一个电阻或等效电阻。设计这个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当用户不需要用这个引脚的功能时,不用外加元件,就可以设置这个引脚到缺省的状态。而不会使 CMOS 输入端悬空。使用时要注意如果这个缺省值不是你所要的, 你应该把这个输入端直接连到你需要的状态。
2、这个引脚如果是上拉的话,可以用于 "线或" 逻辑. 外接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其他芯片,组成负逻辑或输入。如果是下拉的话,,可以组成正逻辑 "线或",但外接只能是 CMOS 的高电平漏极开路的芯片输出,这是因为 CMOS 输出的高,低电平分别由PMOS 和 NMOS 的漏极给出电流,可以做成 P 漏开路或 N 漏开路。而 TTL 的高电平由源极跟随器输出电流,不适合 "线或"。
3、TTL 到 CMOS 的驱动或反之,原则上不建议用上下拉电阻来改变电平,最好加电平转换电路。如果两边的电源都是 5 伏,可以直接连但影响性能和稳定,尤其是 CMOS 驱动 TTL 时。两边逻辑电平不同时,一定要用电平转换. 电源电压 3 伏或以下时,建议不要用直连更不能用电阻拉电平。
4、芯片外加电阻由应用情况决定,但是在逻辑电路中用电阻拉电平或改善驱动能力都是不可行的,需要改善驱动应加驱动电路。改变电平应加电平转换电路,包括长线接收都有专门的芯片。

讲解的非常不错,如果结合相应的线路图分析会更好。

网友A(2025-05-21):
按键电路的原理是当按键未被按下和按下时电平取反,MCU通过检测到该管脚的信号电平被取反了,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为了保证按键未被按下时处于一个固定的高电平,需要在按键与MCU之间增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在数字电路中,输入端如果悬空,会导致不确定的逻辑电平,可能引起误触发或噪声干扰。上拉和下拉电阻可以确保输入端在没有外部信号时处于稳定的高或低电平。

网友C:
上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下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在低电平。

网友D:
当没有其他设备驱动该信号线时,通过上拉电阻将信号线拉至高电平。当下游设备激活并拉低信号线时,它能够克服上拉电阻提供的拉力,从而改变信号线的状态。

网友E:
在低速通信接口中,可以通过上拉电阻将TTL电平转换为CMOS电平。

网友F:
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网友G:
上拉或下拉电阻的阻值过小会导致静态电流过大,增加功耗;阻值过大则可能影响信号的驱动能力。

网友H:
在多设备通信总线(如 SPI、UART)中,上拉 / 下拉电阻可稳定总线空闲状态的电平,降低信号反射和噪声干扰。

网友E:
选择电阻值时需考虑电路的电流消耗。例如,较小的上拉电阻会增加静态电流消耗,因此在电池供电设备中需特别注意。

网友I: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电子电路中常见的两种电阻类型,主要用于处理信号的默认状态。

网友J:
通过提供一个明确的默认电平,上拉和下拉电阻有助于减少外界噪声对电路的影响,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上拉电阻可以增加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使其能够提供更高的电流。
下拉电阻可以增强输出引脚的吸收电流能力。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如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可以通过接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L:
在系统复位电路中,上拉电阻可以确保复位引脚在正常工作时处于高电平,而下拉电阻则在需要复位时将引脚拉低。

网友M:
通常选择4.7kΩ、10kΩ等标准值。阻值过小会增加功耗,阻值过大会导致信号上升沿变缓。

网友N:
在高速信号传输中,上下拉电阻可抑制反射波干扰,改善信号完整性

网友:
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导致边沿变平缓,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O:
上拉电阻的常见值为10kΩ至100kΩ,下拉电阻的常见值为1kΩ至10kΩ。

网友K:
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中,可能需要更小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以增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但同时需权衡功耗和驱动能力。

网友P:
如按钮、开关等简单输入设备常与上拉电阻配合使用,确保在没有按下按钮或关闭开关时,输入引脚保持高电平。

网友Q:
将电路节点连接到电源电压(Vcc),确保在没有其他驱动信号时,该节点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R:
上拉电阻会导致一定的静态电流消耗,因此选择电阻值时需平衡功耗与噪声抗扰度。

网友S: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在电路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提供默认电平、防止信号线悬空、提高抗干扰能力等方式,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T:
选择合适的电阻值非常重要。过大的电阻可能导致信号上升或下降时间过长,影响电路速度;过小的电阻会增加功耗并可能损坏驱动器件。

网友U:
I²C总线需上拉电阻拉高空闲电平,标准模式典型值为4.7kΩ,快速模式需更小阻值(如1kΩ)以加速上升沿

网友V:
某些传感器输出在没有检测到信号时会呈现高阻态,此时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确保传感器输出端有一个明确的默认电平。

网友W:
数字逻辑电路中由于内部逻辑门会同时开通和关断,产生较大的噪声干扰,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受到芯片内部和外界的电磁干扰。在数字电路中不用的输入脚都要接固定电平,通过推荐使用1k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

网友X:
在诸如I2C、UART等通信协议中,上拉电阻用于确保在没有数据传输时,通信线处于高电平,防止数据冲突。

网友Y:
电阻值的选择还会影响信号变化的响应速度。较小的电阻值可加快信号转换速度,但也增加了功耗;较大的电阻值虽然降低了功耗,但可能导致信号转换变慢,并可能增加噪声敏感性。

网友Z:
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限制,选择电阻值时需确保不会超过其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AA:
RS - 485 总线通常使用 120Ω 终端电阻匹配阻抗,同时搭配上拉 / 下拉电阻(如 5.1kΩ)确保总线空闲时的电平稳定。

网友AB:
在某些总线系统中,如I2C或SPI,上拉电阻用于确保在没有设备驱动总线时,总线处于高电平,允许多个设备共享同一总线。

网友AC:
防止引脚悬空,避免外部干扰导致误操作;为OC(集电极开路)或OD(漏极开路)门提供高电平输出能力

网友AD:
TTL驱动CMOS时,需上拉电阻提升高电平至CMOS阈值

网友AE:
通过电阻将信号线连接至地GND,将空闲状态的电平固定为低电平

网友AF:
按键通常与微控制器的输入引脚相连,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确保按键未按下时,输入引脚处于已知的高或低电平。

网友AG:
电阻值可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设计时需考虑环境温度对电阻性能的影响。

网友U:
在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实现电阻匹配,有效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AH:
上拉和下拉电阻在电子电路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能够确保电路在没有明确输入信号时处于稳定状态,还能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

网友AI:
10kΩ上拉电阻在3.3V下会消耗0.33mA,多个引脚累积功耗显著

网友M: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可以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防止信号线悬空而受到外界的电磁干扰。

网友AJ: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电路设计中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概念。

网友AK:
对于高速信号,上拉或下拉电阻的阻值需要适当减小,以减少信号的RC延迟。

网友AL:
典型阻值范围为1kΩ~100kΩ

网友AM:
阻值应足够小,以确保有足够的驱动电流。

网友B:
RS - 485 总线、中断引脚、需要默认低电平的输入端口。

网友AN:
其工作原理与上拉电阻相反,即在没有外部驱动的情况下,通过下拉电阻将信号线固定在低电平。当有信号源试图将信号线拉高时,可以克服下拉电阻的影响。

网友AO:
上拉电阻用于保持按键未按下时的默认高电平,按下时通过按键接地形成低电平信号

网友AP:
通过电阻将信号线连接至电源VCC,将空闲状态的电平固定为高电平

网友C: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数字电路中确保输入端口有一个确定的电平(高或低),避免因悬空而造成的不确定状态。

网友AQ:
主要作用是将电平信号稳定在预期的逻辑电平状态,即上拉电阻能够稳定信号在高电平,而下拉电阻能够稳定信号在低电平。

网友AM:
上拉或下拉时会产生一定的功耗,因此应尽量选择较大的阻值,但不能过大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AR:
在使用机械开关或按键时,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确保开关断开时,电路处于预设的高或低电平,从而正确识别开关状态。

网友P:
OC门和OD门是指输出端为开路的逻辑门,它们不具备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因此需要在输出端增加上拉电阻。

网友AS:
这样设置是为了让单片机在未接收到信号时,能准确识别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AT:
多个引脚累积确实会消耗较多电流。减少引脚数量或选择低功耗电阻可降低功耗。

网友AU:
上拉电阻确保TTL电平符合CMOS要求,防止误判。

网友AV:
上拉电阻保持信号高电平,下拉电阻维持低电平,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AW:
增大电阻提升抗噪,但要考虑功耗和驱动力,找平衡点。

网友AX:
上拉和下拉电阻在电路中起关键作用,确保信号稳定

网友AY(2025-07-08):
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确保引脚不悬空,减少干扰,同时OC/OD门能输出高电平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AZ: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上拉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和选择原则,对于电路设计新手来说,这是很好的入门知识。

网友BA:
上拉和下拉电阻在电路设计中确实非常重要,它们不仅影响信号的稳定性,还关系到电路的功耗和响应速度。楼主的解释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BB:
选电阻值要考虑功耗和抗干扰,别太大也别太小。

网友BC:
驱动限制下,选电阻要考虑电流,别超标。

网友BD:
电阻大了会让信号像爬山,边沿就不利落,信号不完整。

网友BE:
使用上拉电阻,TTL电平能变CMOS电平,适应低速通信需求。

网友BF:
用电阻接地确保空闲时信号线是低电平,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BG:
在设计电路时,必须注意电阻的温度系数,以防温度波动影响电阻性能和整个电路的工作。

网友BH:
加电阻就像给信号线穿了个“防护衣”,减少了外界的电磁干扰,使信号更稳定。

网友BI:
设置默认电平和使用上拉下拉电阻,可以降低干扰,让电路更稳定工作。

网友BJ:
连接信号线到电源VCC,使线路空闲时电平恒定高,确保稳定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