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rit] 使用 STM32cubeide 调试项目时如何同步仿真和实时?

楼主(2025-04-09):
使用 STM32cubeide 仿真一个程序时,发现仿真时间与实际时间不同!那么如何来解决问题呢?配置IDE获取系统时间?

网友A(2025-06-08):
在STM32CubeIDE中,点击工具栏上的“Debug”图标,或者使用快捷键F11,进入调试视图

网友B:
在代码编辑器中,点击需要暂停执行的位置左侧的灰色边栏,会出现一个红色圆点,表示在该行设置了断点。当程序执行到此处时,会自动暂停,以便观察当前状态

网友C:
在调试控制栏中,有多种单步执行的按钮。如,“Step Into”(步入)按钮可用于进入函数内部逐行执行;“Step Over”(步过)按钮则在不进入函数内部的情况下,单步执行当前行代码;“Step Return”(返回)按钮用于从当前函数返回到调用该函数的地方

网友D:
通过“Registers”视图,可以查看CPU中各个寄存器的值,这对于理解程序的底层执行过程非常有帮助

网友E:
在“Memory”视图中,可以输入内存地址来查看特定内存区域的内容

网友F:
利用STM32CubeIDE提供的外设视图,如GPIO、UART、SPI等,可以查看外设的寄存器状态和相关配置信息,确保外设工作正常

网友G:
对于基于事件驱动的程序,如使用定时器、外部信号等触发的事件,可以通过设置条件断点或使用“Live Expression”来监视事件的触发条件和相关变量的变化,从而深入理解程序的运行逻辑

网友H:
在“Debug Configuration”中启用“Live Expression”功能。然后在代码中选择需要实时监视的变量或表达式,右键点击并选择“Add to Live Expression”

网友I:
当程序涉及中断时,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断点,观察中断触发时的程序执行情况

网友J:
根据对比分析的结果,对程序进行优化。如果发现仿真与实际运行存在较大差异,可能需要调整代码结构、优化算法、修改外设配置等,以提高程序在实际硬件上的性能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