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睡眠模式在boot中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4-10):
当我分别调试boot程序和 APP 代码时,一切正常,但是将它们下载到 MCU 时(boot程序在跳转之前将 IVT 重新映射到 RAM,并取消初始化其上所有使用的外设),一切都工作正常但无法进入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通常由 TMR16 UIE 中断唤醒,同时也是boot程序中使用的中断,用于计算我应该在boot程序里停留时间。如果我从 APP 禁用睡眠模式,则 TMR16 在应用程序中不再使用,一切工作正常。

网友A:
估计是IVT映射不正确。

网友B:
外设未正确初始化,可能导致中断无法正常触发。

网友C:
检查IVT映射,在boot程序跳转到APP之前,IVT正确映射到APP的地址空间。

网友D:
APP中可能未正确配置睡眠模式,或者睡眠模式的配置与boot程序中的配置冲突。

网友E:
睡眠模式配置有问题?

网友F:
如果APP中未正确配置TMR16 UIE中断的优先级或使能状态,可能导致中断无法正常触发,从而影响睡眠模式的唤醒。

网友G:
代码逻辑可能存在问题,导致在特定条件下无法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H:
APP中可能存在死循环或未处理的异常,导致系统无法正常执行睡眠模式的指令。

网友I:
检查硬件,如电源不稳定、时钟信号异常等。

网友J:
检查硬件连接,MCU的电源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K:
用示波器检查TMR16外设的时钟信号和中断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L: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使能状态是否正确。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和信号稳定性。

网友N:
审查代码逻辑,避免死循环和未处理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