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能否在 VMWare linux 上运行 STM32Cube IDE 调试

楼主(2025-04-10):
STM32 Cube IDE 能否安装到 Windows 中的 VMWare 中的 Linux ,能否成功?
通过 Windows 将 USB 连接到电路板是否有任何问题?
我想从 Linux 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 STM32Cube MX 代码生成运行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

网友A:
可以安装。STM32Cube IDE 是 STM 提供的官方IDE,支持跨平台运行,包括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网友B:
Linux 使用正斜杠(/)作为路径分隔符,而 Windows 使用反斜杠(\)。若代码生成模板中包含硬编码路径,可能导致路径解析错误。

网友C:
通过 Windows 将 USB 连接到电路板可能会导致虚拟机无法检测到连接的 USB 设备。

网友D:
若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友E:
在 Linux 中运行 STM32Cube MX 代码生成可帮助发现跨平台兼容性问题,建议重点关注文件路径、环境变量、工具链和依赖库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