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用低功耗芯片真能让设备待机半年?

楼主(2025-04-10):
深睡模式开了也不顶事,是不是外设和唤醒逻辑还要再优化?

网友A:
有现成方案可以参考,我可以发你。

楼主:
我实测只能撑俩月,优化空间还挺大。

网友B:
看你唤醒频率,唤醒太频繁也费电。

网友C:
有时候外围比主控还耗电,别忽略它。

网友D:
睡眠模式选对了吗?还有stop和standby呢。

网友E:
我加了个MOS断电控制模块,省不少。

网友F:
看电池容量吧,太小本身就不现实。

网友G:
GPIO状态也会影响功耗,别全开着。

网友H:
省电不难,难的是稳定+省电。

网友I:
建议测电流曲线,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