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做USB设备通信,配置那堆寄存器有必要懂吗?

楼主(2025-04-10):
只用库函数会不会用着用着突然卡壳不好调?

网友A:
建议先跑例程,边跑边看寄存器。

网友B:
用库函数是快,但出了问题不好查。

网友C:
寄存器了解一点,至少能看懂调试信息。

楼主:
不懂寄存器也能跑起来,但怕后面改不了。

网友D:
USB状态变化靠中断判断,不懂容易蒙。

网友E:
库封装太深,排查bug超级慢。

网友F:
一开始用Cube生成的代码试试看。

网友G:
我现在只改少量寄存器,关键的得懂。

网友H:
抓个USB抓包工具,对理解有帮助。

网友I:
你用的是CDC还是HID?区别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