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带FPU的芯片,浮点运算就能随便用了?

楼主(2025-04-10):
是不是还有什么对齐、编译优化那些坑要注意?

网友A:
浮点好用,但省电方面不一定好。

网友B:
没对齐,有时候性能比定点还差。

网友C:
看编译器设置,有时候FPU根本没启用。

网友D:
float和double跑速也不一样,别混用。

楼主:
用CMSIS DSP库效果会更好。

网友E:
要是ISR里跑浮点,很容易卡。

网友F:
确实方便,但不能全靠它。

网友G:
有些版本FPU还不支持硬件除法。

网友H:
看你是不是实时性敏感,敏感就用定点。

网友I:
学会profile性能再决定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