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CAN做节点通信,多个中断怎么统一处理?

楼主(2025-04-10):
数据同步靠轮询太卡,中断又怕冲突,有没有折中方案?

网友A:
有条件可以加硬件网关,省心。

网友B:
我用环形缓冲队列解决了丢包问题。

网友C:
中断别全放一个函数里,拆分更好管。

网友D:
建议用双FIFO处理接收,省事。

网友E:
CAN中断优先级建议高一点。

楼主:
定时轮询+中断结合可能更稳。

网友F:
加个状态机分流中断也能搞定。

网友G:
ST库里的回调函数处理得不太细。

网友H:
如果是CAN FD,中断量会更多。

网友I:
接收滤波器配好也能少很多干扰。

网友J:
应用层协议还是有很大关系,我的处理方式 就是用中断压入队列,如果没有收到回应,那个终端就会发多少次后才不发。 有回应了就不再发。
主要还是担心任务没有取到要的数据信号。

网友:
ID小的先发送,别的FIFO堆里等待 下次 总线 没有数据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