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CubeMX配时钟树总是搞不明白?

楼主(2025-04-10):
有的频率能配上但运行不对,是不是我哪里少勾了东西?

网友A:
配时钟不急,一步步点慢慢来。

网友B:
我第一次也懵,HSE/PLL关系搞不懂。

网友C:
先弄清楚时钟源,再来配输出。

网友D:
配完别忘检查Flash延时设置。

网友E:
有时候CubeMX界面显示也会出BUG。

网友F:
HSI、MSI这些默认值要看清。

楼主:
分频倍频搞错一次,整个系统就跑不起来。

网友G:
建议配完时钟先只用串口打印看看。

网友H:
有些芯片还得关掉外设才能改时钟。

网友I:
配错了连调试器都连不上,心态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