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不跑RTOS能不能用DMA配多个外设?

楼主(2025-04-10):
裸机调起来太绕了,是不是还要写队列或者状态机?

网友A:
用DMA一定要配好NVIC,不然白忙活。

网友B:
能用,但要自己管理状态机,挺累。

网友C:
DMA冲突不好搞,多通道容易打架。

网友D:
我裸机做过串口+ADC+SPI DMA,小心中断顺序。

网友E:
有个简单队列管理系统能帮大忙。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别忘设会出奇怪BUG。

网友G:
配DMA不难,难在同步数据读写。

楼主:
用RTOS更灵活,但资源占多点。

网友H:
裸机也能搞,只是调试难度高。

网友I:
双缓冲模式挺实用的,建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