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O口上下拉怎么选才不误触发?

楼主(2025-04-10):
内部上拉真能当外部电阻用?还是得额外再加个?

网友A:
看清每个IO复用后的默认状态再配。

网友B:
默认没上拉,下电容易进未知状态。

网友C:
内部上拉电阻太大,有时候效果不好。

网友D:
外接一个10k的保险点。

网友E:
有时候信号线太长也容易误触发。

网友F:
下拉适合接按钮,上拉适合空闲输入。

网友G:
IO悬空也会莫名抖动,必须拉。

网友H:
尤其低功耗状态,更要拉对方向。

楼主:
我现在都是硬件和软件都配拉电阻。

网友I:
内部上拉和外部电阻能叠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