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用ADC采传感器数据,采样结果怎么总跳?

楼主(2025-04-10):
是不是参考电压不稳,或者采样时间没设对?

网友A:
ST的库默认采样时间太短了,得改。

网友B:
电源不稳最容易造成抖动。

网友C:
采样时间太短也会不准。

网友D:
建议配个简单滤波器试试。

网友E:
我用中位值法改善了很多。

网友F:
看你的传感器是电阻式还是电压式。

网友G:
多通道切换时别忘间隔延时。

网友H:
参考电压要接稳,不然乱跳。

网友I:
我每次读取都平均8次,稳定很多。

楼主:
接地不好也容易影响ADC准确度。

网友J:
电源电压不稳定会导致ADC参考电压波动,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K:
数字信号线与模拟信号线并行走线,可能导致数字噪声耦合到模拟信号中。

网友L:
用示波器观察ADC输入信号和输出数据,看看问题源头。

网友M:
MCU的电源引脚未加滤波电容,容易引入高频噪声。

网友N:
可能存在电源噪声,增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O: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P:
检查Vref引脚连接,校准ADC,在软件中根据实际Vref值进行补偿。

网友Q:
传感器输出信号线过长或未屏蔽,容易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J:
若ADC采样率过低,可能无法准确捕捉高频信号,导致采样值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