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看了芯片手册还是不会用定时器?

楼主(2025-04-10):
通道、预分频、ARR那些到底谁先谁后?配置顺序有影响吗?

楼主:
定时器确实不简单,边试边学最靠谱。

网友A:
我光搞明白预分频就花了俩小时。

网友B:
ARR和PSC搞反了,定时器跑飞。

网友C:
多看看定时器功能图,真有用。

网友D:
不同模式下,寄存器意义也变。

网友E:
有时候PWM模式得配两个通道才对。

网友F:
OC和IC模式容易混,别搞混。

网友G:
建议从基本定时器开始学。

网友H:
中断别忘开NVIC,不然没反应。

网友I:
手册后面的例子真的是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