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很少的IO如何驱动众多的LED,方法来了

楼主(2025-04-10):
看懂了吗?
可以实现独立点亮任意一个。

网友A:
IO的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B:
LED反向并联,正向电压点亮一个,反向电压点亮另一个。还可以更多,n个IO理论上可独立控制n*(n-1)个LED,例如4个IO控制12个LED:
https://blog.csdn.net/sandwich_iot/article/details/12126237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的驱动能力不够吧?

使用STC的话确实驱动能力不够,如果是PIC单片机的话是够用的,PIC MCU单个引脚的驱动电流可达50mA,IO总输出可达350mA左右的电流

网友D:
单片机直接驱动这么多, 不会烧毁吧

网友E:
好奇怪,都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F(2025-07-19):
可用多路复用(如动态扫描)、串并转换芯片(如 74HC595)、矩阵驱动或级联移位寄存器,以少 IO 控制多 LED。

网友G(2025-08-29):
1.用串并转换芯片(如 74HC595),少 IO 控芯片,芯片驱动多 LED;2. 采用矩阵扫描,行列 IO 交叉控制,分时点亮多 LED,节省 IO。

网友H(2025-11-07):
用矩阵扫描或串转并芯片。矩阵扫描将 LED 按行列接 IO,循环扫描行列引脚点亮对应 LED,N 行 M 列仅需 N+M 个 IO。串转并可用 74HC595 等,1 个 IO 发送串行数据,芯片转为并行驱动多个 LED,级联可扩展更多,配合锁存信号控制,适合 IO 紧缺场景。

网友I:
可用串并转换芯片(如 74HC595),通过 3 根 IO 控制 8 位输出,级联扩展更多 LED;或采用矩阵扫描,将 LED 按行列排列,通过行、列 IO 分时选通;也可使用 I²C/SPI 接口的 LED 驱动芯片(如 PCA9685),单总线控制多路 LED,大幅节省 IO 资源,适合少 IO 场景。

网友J:
可用串并转换芯片(如 74HC595),通过 SPI 或移位寄存器协议,用 3 根 IO 控制多颗 LED;或采用矩阵扫描,将 LED 按行列排列,分时导通行与列;也可使用 LED 驱动芯片(如 MAX7219),单总线控制多灯,结合动态扫描减少 IO 占用,适合 IO 少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