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国民芯片烧录

楼主(2025-04-10):
请问下,有没有国民芯片的烧录软件,用CMSIS-DAP接口,或者国民芯片的脱机烧录工具是什麽?

网友A:
看用的是哪一家的离线烧录器,如果是烧录器厂家的,烧录器厂家自带烧录工具,
如果是用国民的NS-LINK-PRO,离线下载工具用 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3.4

网友B:
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支持串口、USB、NSLINK(SWD)烧录,可用于国民技术单片机的在线烧录。

网友B:
NSLINK专为国民技术通用MCU设计的离线编程工具,支持多款MCU型号。

网友B:
NS-LINK-Pro国民技术的离线烧录器,支持多款MCU型号。

网友C:
国民芯片烧录的话,你可以尝试使用他们的官方软件Nuvoton Smart Programmer,这个软件支持CMSIS-DAP接口,操作也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