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手把手教你玩转CAN总线】从原理到STM32实战

楼主(2025-04-10):
[/b][#] [#]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一、物理层深度剖析

CAN总线

CAN总线

1.1 差分信号的本质
CAN总线采用双线差分传输,核心原理图解:
CAN_H ──────\       /─────────
            \     /
             \___/
CAN_L ──────/     \─────────
  • 显性状态(Dominant):CAN_H电压 ≥ 2.5V,CAN_L ≤ 1.5V → 差值≥1V
  • 隐性状态(Recessive):CAN_H/CAN_L均为2.5V → 差值≈0V

物理层参数对照表
参数
标准值
测试方法

终端电阻
120Ω ±1%
万用表直接测量

最大传输距离
10km @ ≤5Kbps
示波器+时延测试仪

波特率容差
±1%
专用CAN分析仪

共模电压抑制
±2V
隔离示波器测量
1.2 波特率计算公式
markdown
位时间 = 同步段 + 传播时间段 + 相位缓冲段1 + 相位缓冲段2
总位数 = 同步段(SJW) + 时间段1(TS1) + 时间段2(TS2)
STM32配置示例(500Kbps):
hcan1.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 同步跳转宽度=1TQ
hcan1.Init.TimeSeg1 = CAN_BS1_9TQ;         // 时间段1=9TQ
hcan1.Init.TimeSeg2 = CAN_BS2_4TQ;         // 时间段2=4TQ
// 总位时间=1+9+4=14TQ → 时钟频率=8MHz → TQ=0.125μs → 波特率=1/(14 * 0.125μs)=500Kbps1.3 终端电阻调试技巧
  • 错误现象:总线波形畸变、通信不稳定
  • 检测方法:
    • 断电测量总线两端电阻(应为120Ω±5%)
    • 上电后用示波器观察终端反射波形

  • 解决方案:
    # 终端电阻计算公式(单位Ω)
    def calc_termination_resistance(length):
        # 每米电缆约60Ω特性阻抗
        return 120 - (length * 60) / 1000
    # 示例:总线长度40m → 120 - 24 = 96Ω → 需补48Ω电阻
二、数据链路层全解析(帧结构+仲裁机制)2.1 CAN帧类型对比表
帧类型
标识符长度
用途
DLC最大值

标准帧
11位
普通数据传输
8字节

扩展帧
29位
复杂设备通信
8字节

远程帧
11/29位
请求数据
-

错误帧
-
错误通知
-
2.2 经典仲裁过程演示
场景:三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
markdown
节点A: ID=0x100 (0b000100000000)
节点B: ID=0x200 (0b001000000000)
节点C: ID=0x080 (0b000010000000)
仲裁过程
  • 第一位:全显性 → 继续比较
  • 第二位:A=0, B=0, C=1 → C失去仲裁权
  • 后续位比较后,A胜出总线使用权

STM32仲裁配置要点
// 使能自动重传功能(默认开启)
hcan1.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 设置重试次数(最大16次)
hcan1.Init.RetryCount = 3;2.3 错误检测机制详解
五级错误防护体系
  • CRC校验:15位循环冗余校验
  • 位填充:每5个相同电平插入相反电平
  • ACK校验:接收节点必须发送显性确认
  • 帧格式校验:7个保留位必须为隐性
  • 总线监控:持续检测总线逻辑电平

错误计数器动态调整算法
markdown
当检测到错误时:
TEC += 8(发送错误)或 REC += 1(接收错误)
当TEC > 127时:进入总线关闭状态2.4 位时间同步技术
同步机制
  • 硬同步:在帧起始位强制对齐
  • 重新同步:通过调整时间段2补偿时钟偏差

STM32时间参数配置示例
// 配置同步跳转宽度为1个时间量子
hcan1.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 时间段分配(假设系统时钟16MHz)
CAN_BtrTypeDef sCanBtr;
sCanBtr.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sCanBtr.TimeSeg1 = CAN_BS1_9TQ;  // 传播延迟补偿
sCanBtr.TimeSeg2 = CAN_BS2_4TQ;  // 相位缓冲

三、数据链路层核心机制3.1 CAN协议栈全景图应用层(CANopen/J1939)
   ↓
网络层(路由/错误处理)
   ↓
数据链路层(帧结构/仲裁)
   ↓
物理层(差分信号/终端电阻)3.2 帧结构深度拆解
标准帧格式(11位ID)
| 仲裁场(11b) | 控制场(6b) | 数据场(0-8B) | CRC场(15b) | ACK场(1b) | 帧结束(7b) |
  • 仲裁场:包含节点ID和帧类型标识
  • 控制场:DLC(数据长度码) + IDE(扩展标识符)
  • CRC场:15位循环冗余校验(生成多项式:x¹⁵+x¹⁴+...+1)

STM32 CRC配置示例
// CAN1 CRC初始化
hcan1.Instance->CRCD = 0xFFFF;    // 初始值
hcan1.Instance->CRCSA = 0x0000;   // 起始地址3.3 仲裁机制详解
29位扩展帧仲裁过程
优先级位 → 源地址 → 参数组号(PGN)
  • 优先级计算:ID31-ID26位决定(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 源地址冲突检测:同一网络内节点地址必须唯一

仲裁时序仿真
def can_arbitration(id_list):
    sorted_ids = sorted(id_list, key=lambda x: bin(x).count('1'))
    return sorted_ids[0]

# 示例:三个节点同时发送
nodes = [0x18FEF100, 0x18FEF200, 0x18FEF300]
winner = can_arbitration(nodes)  # 输出0x18FEF100

四、CANopen协议深度实战4.1 对象字典(Object Dictionary)
OD结构示例
索引        类型        描述
0x2000     ARRAY       电机控制参数
0x2000[0]  UINT16      目标转速(rpm)
0x2000[1]  FLOAT       加速度(m/s²)
0x2001     RECORD      故障代码
0x2001[0]  BITFIELD    故障标志位
STM32 SDO传输实现
// SDO客户端上传数据
void SDO_Upload(uint16_t index, uint8_t subindex) {
    CO_SDO_Req req;
    CO_SDO_ReqInit(&req);
    req.Cmd = CO_SDO_CMD_UPLOAD_REQ;
    req.Index = index;
    req.SubIndex = subindex;

    if (CO_SDO_Transmit(&req) == CO_SDO_OK) {
        Process_SDO_Response(req.Data);
    }
}4.2 NMT网络管理
状态迁移图
INIT → PRE-OPERATIONAL → OPERATIONAL → STOPPED
   ↑        ↑                    ↓
   └──RESET←───────────────────┘
心跳报文配置
// 心跳生产者配置
CO_NMT_HeartbeatConfig(0x01, 0x00, 500);  // 节点ID=1,周期500ms

五、J1939协议核心要点5.1 参数组号(PGN)编码规则PGN = PF(8b) << 8 | PS(8b)
PF: 参数组功能(0-255)
PS: 参数组子功能(0-255)
典型PGN解析
PGN
PF
PS
描述

0xFEFC
0xFE
0xFC
发动机转速请求

0xFEF0
0xFE
0xF0
冷却液温度

0xFECA
0xFE
0xCA
车辆位置报告
5.2 多包数据传输
传输流程
请求 → 确认 → 数据包1 → 数据包2 → ... → 结束符
STM32多包发送实现
// 多包数据发送(最大12字节/包)
void CAN_Send_MultiPacket(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uint8_t packets[6][8] = {0};
    uint8_t packet_count = (length + 7) / 8;

    for (int i=0; i<packet_count; i++) {
        packets[0] = 0x00;  // 流控制字段
        memcpy(&packets[1], &data[i*8], 8);
        CAN_TransmitPacket(packets);
    }
}

六、STM32HAL库实战进阶6.1 完整初始化流程// 1. GPIO配置(CubeMX生成)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CAN_RX/TX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9_CAN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2. CAN初始化(含过滤器配置)
void MX_CAN1_Init(void)
{
  CAN_HandleTypeDef hcan1;

  hcan1.Instance = CAN1;
  hcan1.Init.Prescaler = 5;         // 500Kbps
  hcan1.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1.Init.TimeSeg1 = CAN_BS1_9TQ;
  hcan1.Init.TimeSeg2 = CAN_BS2_4TQ;
  hcan1.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if (HAL_CAN_Init(&hcan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滤波器配置(接收ID=0x100-0x1FF)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 {0};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100 << 13;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1FF << 13 | 0xFFFF;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1, &sFilterConfig);
}6.2 数据收发实战// 数据发送(PDO模拟)
void CAN_Send_PDO(uint8_t node_id, uint16_t position) {
  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 {0};
  uint8_t TxData[8] = {0};

  TxHeader.StdId = 0x200 + node_id;  // PDO ID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2;

  TxData[0] = (position >> 8) & 0xFF;
  TxData[1] = position & 0xF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 &TxHeader, TxData, &TxMailbox);
}

// 接收回调(带错误检测)
void HAL_CAN_RxFifo0MsgPendingCallback(CAN_HandleTypeDef *hcan) {
  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
  uint8_t RxData[8] = {0};

  if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 CAN_RX_FIFO0, &RxHeader, RxData) == HAL_OK) {
    if (RxHeader.DLC != 2) {
      // 数据长度异常处理
      return;
    }
    uint16_t value = (RxData[0] << 8) | RxData[1];
    Process_Sensor_Data(value);
  }
}

七、工业级应用案例解析7.1 电动汽车三电系统
  • BMS电池管理:通过CAN总线监控单体电压/温度
  • 电机控制器:接收扭矩指令并反馈转速
  • OBC车载充电机:与BMS通信实现充电保护

通信拓扑
BMS → CAN → MCU → CAN → 电机控制器
           ↑↓
         充电桩7.2 智能仓储机器人
  • 多机协同:50+台AGV通过CAN总线同步路径规划
  • 实时监控:电量/故障状态实时上报
  • 抗干扰方案:
    • 双绞线屏蔽层接地
    • 隔离收发器(如ADuM1201)
    • 冗余帧重传机制

八、调试与优化技巧
  • 示波器观察
    • 检查CAN_H/CAN_L差分波形(正常应为方波)
    • 波特率验证(500Kbps对应周期2μs)

  • 错误分析
    • 错误帧计数:HAL_CAN_GetError(&hcan1)
    • 总线负载率:CAN总线分析仪检测

  • 性能优化
    • 使用CAN FD(Flexible Data Rate)提升带宽
    • 优化过滤器配置减少CPU开销
    • 采用环形缓冲区处理高频率数据

九、扩展学习资源
  • 经典CAN vs CAN FD:带宽从1Mbps提升至5Mbps
  • AUTOSAR架构:标准化汽车软件架构
  • TSN时间敏感网络:工业4.0通信新标准

感谢大佬分享,但文章内容排布混乱,辛苦优化内容段落后再次@21小跑堂进行审核

网友A:
阁下,请问以下拓扑结构能不能实现正常CAN通信?

网友B:
很疑惑的问题:你又不在我身边,请告诉我,怎么手把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