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PWM概述及其应用

楼主(2025-04-10):
一、基本概念
(1)什么是PWM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测量、通信、工控等方面。

(2)PWM的频率
是指在1秒钟内,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回到高电平的次数,也就是说一秒钟PWM有多少个周期,单位Hz。Period(s)=(计数值+1)✖️(分频+1)/时钟频率

(3)PWM的周期
T=1/f,T是周期,f是频率。
如果频率为50Hz,也就是说一个周期是20ms,那么一秒钟就有50次PWM周期。
(4)占空比
是一个脉冲周期内,高电平的时间与整个周期时间的比例,单位是%(0%-100%)。

占空比计算公式:

(5)占空比的理解
一个周期的长度,如图所示

其中,周期是一个脉冲信号的时间,1s内的周期T次数等于频率f,脉宽时间是指高电平时间。

图中,脉宽时间占总周期时间的比例,就是占空比。

比方说,周期的时间是10ms,脉宽时间是8ms,那么占空比是80%,这就是占空比为80%的3/10=80%脉冲信号。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通过调节占空比就可以调节脉冲宽度。

(6)PWM原理
以单片机为例,其I0口只能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
假设高电平为5V,低电平则为0V,那么要输出不同的模拟电压就要用到PWM。通过改变IO口输出的方波的占空比,从而获得使用数字信号模拟成的模拟电压信号。
电压是以一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接通时是高电平1,断开时是低电平0。接通时直流供电输出,断开时直流供电断开。通过对接通和断开时间的控制,理论上来讲,可以输出任意不大于最大电压值5V的模拟电压。
例如,占空比为50%那就是高电平时间一半,低电平时间一半。在一定的频率下,就可以得到模拟的2.5V输出电压。那么75%的占空比,得到的电压就是3.75V,如下图所示。
二、PWM输出
(1)PWM输出方式-单片机定时器
根据输出的频率及占空比-合理设定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假设:1KHz的频率输出。定时器定时可以设置为100us,占空比以10%递增可调。
假设:1KHz的频率输出。定时器定时可以设置为10us,占空比以1%递增可调。
(2)PWM输出方式-单片机内部PWM外设(或其他PWM输出捕获专用芯片)
开启对应的外设
开启对应的PWM通道
三、PWM例程
(1)例程1:单片机P34引脚输出1KHz频率信号
注意:如果比赛中只要求输出频率信号/脉冲信号,那么其占空比就是50%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PWM_tt = 0 ;
unsigned int PWM_Deuty_tt = 50 ;

void main(void)
{
        ALL_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1;ET0=1;ET1=1;
    while(1);
}

void Timer1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A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if(++PWM_tt==5)
        {
                 PWM_tt = 0 ;
                 P34 = ~P34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ALL_Init(void)
{
        P0 =0X00;                //先设置关闭蜂鸣器继电器的P0输出值(全关)
        P2|=0XA0;                // 将P27 P25 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BF;         // 将P26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1F;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P0 =0XFF;                //先设置关闭所有的LED的P0输出值(全关)
        P2|=0X80;                // 将P27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9F;                // 将P26 P25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1F;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P0 =0X00;                //先设置选择数码管位选的P0输出值(全不选)
        P2|=0XC0;                // 将P27 P26 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DF;                // 将P26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1F;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

(2)例程2:单片机P34引脚输出1Khz频率信号,按键可调整其占空比。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PWM_tt = 0 ;
unsigned int PWM_Deuty_tt = 50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ALL_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1;ET0=1;ET1=1;
        while(1)
        {

                KeyScan();
                if(KEY_Value==4)
                {
                        KEY_Value=0;
                        PWM_tt = 0 ;
                        PWM_Deuty_tt = PWM_Deuty_tt + 10;
                        if(PWM_Deuty_tt == 100)PWM_Deuty_tt = 10 ;
                }

        }
}
void KeyScan(void)
{
        if(P30==0)
        {
                Delay_MS(10);
                if(P30==0)KEY_Value = 7 ;
                while(!P30);
        }
        else if(P31==0)
        {
                Delay_MS(10);
                if(P31==0)KEY_Value = 6 ;
                while(!P31);
        }
        else if(P32==0)
        {
                Delay_MS(10);
                if(P32==0)KEY_Value = 5 ;
                while(!P32);
        }
        else if(P33==0)
        {
                Delay_MS(10);
                if(P33==0)KEY_Value = 4 ;
                while(!P33);
        }
}

void Timer1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A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PWM_tt ++ ;
        if(PWM_tt == PWM_Deuty_tt-1 )
        {
                 P34 = 0;
        }
        else if(PWM_tt == 99 )
        {
                PWM_tt = 0 ;
                P34 = 1;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ALL_Init(void)
{
        P0 =0X00;                //先设置关闭蜂鸣器继电器的P0输出值(全关)
        P2|=0XA0;                // 将P27 P25 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BF;         // 将P26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1F;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P0 =0XFF;                //先设置关闭所有的LED的P0输出值(全关)
        P2|=0X80;                // 将P27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9F;                // 将P26 P25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1F;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P0 =0X00;                //先设置选择数码管位选的P0输出值(全不选)
        P2|=0XC0;                // 将P27 P26 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DF;                // 将P26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0X1F;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

三、PWM输出应用
(1)LED呼吸灯
一般人眼睛对于80Hz以上刷新频率则完全没有闪烁感,那么我们平时见到的LED灯,当它的频率大于50Hz的时候,人眼就会产生视觉暂留效果,基本就看不到闪烁了,而是误以为是一个常亮的LED 灯
由于频率很高时看不到闪烁,占空比越大LED越亮,占空比越小LED越暗。所以,在频率一定时,可以用不同占空比改变LED灯的亮度,使其达到一个呼吸灯的效果。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int PWM_tt = 0;
unsigned int PWM_Deuty_tt = 100;
unsigned char LED = 1;
unsigned int LED_tt = 0;
bit LED_Ref = 0;
bit LED_Flag = 0;

void ALL_Init(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1Init(void);

void main(void)
{
    ALL_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 = 1;
    ET0 = 1;
    ET1 = 1;
        P2|=0X80;        P2&=0X9F;        P0=0XFF;
    while (1)
    {

                        if(LED_Ref == 1)
                {
                        LED_Ref = 0 ;
                        PWM_tt = 0 ;
                        if(LED_Flag == 0)
                        {
                                PWM_Deuty_tt = PWM_Deuty_tt + 1;
                        if(PWM_Deuty_tt == 99) LED_Flag = 1 ;
                        }
                        else if(LED_Flag == 1)
                        {
                                PWM_Deuty_tt = PWM_Deuty_tt - 1;
                                if(PWM_Deuty_tt == 1){  LED_Flag = 0 ;}
                        }
                }
    }
}

// 呼吸灯 P00引脚输出100Hz 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 // 注意关闭数码管定时器,开启LED寄存器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PWM_tt++;
    if (PWM_tt <= PWM_Deuty_tt)
    {
        P00 = 0;
    }
    else
    {
        P00 = 1;
    }

    if (PWM_tt >= 100)
    {
        PWM_tt = 0;
    }

    if (++LED_tt == 300)
    {
        LED_tt = 0;
        LED_Ref = 1;
    }
}

void Timer1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A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Init(void) //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 清除TF0标志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ALL_Init(void)
{
    P0 = 0x00; // 先设置关闭蜂鸣器继电器的P0输出值(全关)
    P2 |= 0xA0; // 将P27 P25 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 &= 0xBF; // 将P26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 &= 0x1F; //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P0 = 0xFF; // 先设置关闭所有的LED的P0输出值(全关)
    P2 |= 0x80; // 将P27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 &= 0x9F; // 将P26 P25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 &= 0x1F; //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P0 = 0x00; // 先设置选择数码管位选的P0输出值(全不选)
    P2 |= 0xC0; // 将P27 P26 设置为1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 &= 0xDF; // 将P26设置为0 其他位保持不变
    P2 &= 0x1F; // 关闭所有的74HC573锁存器
}

(2)对舵机的控制
舵机的控制就是通过一个固定的频率,给其不同的占空比来控制舵机不同的转角。
舵机的频率一般为频率为50HZ,也就是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而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来控制舵机不同的转角。
500-2500us的PWM高电平部分对应控制180度舵机的0-180度。
(3)对电机转速的控制
调节占空比可以实现不同电压的输出,实现对电机转速的调节。
对于直流电机来讲,电机输出端引脚是高电平电机就可以转动,当输出端高电平时,电机会转动,但是一点一点的提速,在高电平突然转向低电平时,电机由于电感有防止电流突变的作用是不会停止的,会保持这原有的转速,以此往复,电机的转速就是周期内输出的平均电压值,所以实质上我们调速是将电机处于一种,似停非停,似全速转动又非全速转动的状态,那么在一个周期的平均速度就是我们占空比调出来的速度了。
在电机控制中,电压越大,电机转速越快,而通过PWM输出不同的模拟电压,便可以使电机达到不同的输出转速。
当然,在电机控制中,不同的电机都有其适应的频率,频率太低会导致运动不稳定,如果频率刚好在人耳听觉范围,有时还会听到呼啸声。频率太高时,电机可能反应不过来,正常的电机频率在6-16kHZ之间为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a_gloire/article/details/137512224

网友A:
这个是详细描述吧?

网友B: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测量、通信、工控等方面。

网友C:
PWM信号 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周期(Period) 和 占空比(Duty Cycle)

网友C:
周期(Period):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回到高电平所需的时间,通常用 秒(s) 或 毫秒(ms) 来表示。

占空比(Duty Cycle):在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占整个周期的比例,通常用百分比表示(0% 到 100% 之间)。

网友D:
PWM技术真的很强大,特别是在控制电机和LED灯方面,这篇文章解释得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E:
PWM技术真的很强大,特别是在控制模拟电路方面。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模拟不同的电压输出,这个概念非常巧妙。

网友F:
PWM输出还是有实际应用的

网友G:
PWM技术真的很强大,特别是在控制模拟电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