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控制静态/动态数码管

楼主(2025-04-12):
1.7.1.什么是数码管

1.7.1.1、几方面看数码管
(1)外观

(2)作用:数码管是显示器件,用来显示数字的:工业场合用的比较多!
(3)分类:单个(1位)、联排(2位、4位、8位)

1.7.1.2、工作原理
(1)亮灭原理(其实就是内部的照明LED)

一个数码管里面有8个LED。

(2)显示数字(甚至文字)原理:利用内部的LED的亮和灭让外部的组成数字的笔画显示或者不显示,人看到的就是不同的数字。和点灯很相似!例如下面:显示2、8

1.7.1.3、共阳极和共阴极数码管
(1)驱动方法的差异

必须清楚一个数码管内部的8颗LED是独立驱动的。如果8颗LED的正极接在一起接到VCC上(负极分别接到单片机的不同引脚),这种接法就叫共阳极(上节课的LED灯)。反之如果8颗LED负极接在一起然后接到GND(正极就分别接到单片机的不同引脚)就叫共阴极。两种接法都可以驱动数码管显示,但是用来显示的单片机程序不同(共阳极时单片机0是亮,共阴极时单片机的1是亮)。

(2)驱动电流需求差异

数码管(其实就是LED)如果按照共阳极接法则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显示,如果按照共阴极接法则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因为单片机的IO口提供的电流大小不够驱动数码管内部的LED显示,需要外部电路来提供一个大电流驱动的芯片来解决。(看老版本原理图74HC573)。

1.7.1.4、静态和动态数码管: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数码管!显示方法不一样!
(1)用途差异

静态面对单独的数码管,动态联排!
(2)电路接法差异

1.7.2.静态数码管的初步驱动

1.7.2.1、原理图分析
1.7.2.2、接线
(1)结论:单片机的P0端口直接接到共阳极数码管的阴极。因此单片机输出0则数码管亮,输出1数码管灭。实验验证结果ok。

1.7.2.3、编程点亮  和小灯一样
(1)P0 = 0x0;    8段全亮
(2)P0 = 0xff;    8段全灭
(3)P0 = 0x0f;    4段亮4段灭
(4)P0 = 0xfe;

1.7.2.4、验证原理图中数码管段号是否正确
(1)数码管的8段实际是8个LED,分别对应IO端口P0的8个引脚(P0.0、P0.1····P0.7),那么谁对应谁呢?
  看图片
(2)理论上可以分析原理图和接线方法去推测这个对应关系(数码管的段码)。容易错
(3)实战中一般都是自己写代码去测试的。
    P0 = 0xfe;        // 11111110        P0.0输出0    实测对应数码管a段
    P0 = 0xfd;        // 11111101        P0.1输出0    实测对应b段
    P0 = 0xfb;        // 11111011        P0.2输出0    实测对应c段
    P0 = 0xf7;        // 11110111        P0.3输出0    实测对应d段
    P0 = 0xef;        // 11101111        P0.4输出0    实测对应e段
    P0 = 0xdf;        // 11011111        P0.5输出0    实测对应f段
    P0 = 0xbf;        // 10111111        P0.6输出0    实测对应g段
    P0 = 0x7f;        // 01111111        P0.7输出0    实测对应dp段

注意:P0端口的8个二进制位中,高位对应P0.7,而低位对应P0.0

1.7.2.5、思考:数码管如何显示数字?
(1)数码管显示数字,其实就是让数码管亮相应的几个段。其实就是让IO端口的相应引脚输出0(其余引脚输出1),其实就对应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
(2)结论就是:P0端口输出一个合适的字节数,数码管就会显示相应的数字。每个数字都会有一个对应的8位二进制数,关键就是要得到这8位二进制数。
比如:说要得到“A”,只要d和dp段不亮,即:0x88  //10001000

1.7.3.静态数码管显示数字

1.7.3.1、数字编码(段码)的获取
就是说咱们想显示数字,就得知道显示这个数字需要哪几段亮,所以下面这个表就是不同数字对应的不同数码管LED灯的亮,并且对应和它连接的单片机的IO端口应该输出的段码二进制和十六进制。

要显示的数字  数码管亮的LED                段码二进制   十六进制
0               abcdef                  11000000    0xC0
1               bc                      11111001    0xf9
2               abdeg                   10100100    0xA4
3               abcdgh                  10110000    0xb0
4               bcfg                    10011001    0x99
5               acdfg                   10010010    0x92
6               acdefg                  10000010    0x82
7               abc                     11111000    0xf8
8               abcdefg                 10000000    0x80
9               abcdfg                  10010000    0x90
A               abcefg                  10001000    0x88
b               cdefg                   10000011    0x83
C               adef                    11000110    0xc6
d               bcdeg                   10100001    0xA1
E               adefg                   10000110    0x86
F               aefg                    10001110    0x8e

1.7.3.2、编程验证

挑几个显示即可~

用P0端口接数码管的引脚(J8),新建工程,下面这个代码就可以实现静态数码管显示数字0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 = 0xC0;
    }
}
现象:

1.7.3.3、结论
(1)不同的数码管数字编码(段码)表完全可能不同
(2)同一个数码管接线方式不同编码表可能完全不同
(3)硬件确定后可通过调试的方法来实验确定编码表

数字会变,方法不会变!

1.7.4.让数码管依次显示0到f

1.7.4.1、笨办法:分状态
状态+延时,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 200;
        unsigned char j = 300;

        while(i--)
                while(j--);
}
void main()
{
                while(1)
                {

                        P0 = 0xc0;                //0
                        delay();

                        P0 = 0xf9;                //1
                        delay();

                        P0 = 0xa4;                //2
                        delay();

                        P0 = 0xb0;                //3
                        delay();

                        P0 = 0x99;                //4
                        delay();

                        P0 = 0x92;                //5
                        delay();

                        P0 = 0x82;                //6
                        delay();

                        P0 = 0xf8;                //7
                        delay();

                        P0 = 0x80;                //8
                        delay();

                        P0 = 0x90;                //9
                        delay();

                        P0 = 0x88;                //A
                        delay();

                        P0 = 0x83;                //b
                        delay();

                        P0 = 0xc6;                //C
                        delay();

                        P0 = 0xa1;                //d
                        delay();

                        P0 = 0x86;                //E
                        delay();

                        P0 = 0x8e;                //F
                        delay();
                }
}

1.7.4.2、升级方法:使用数组

#include<reg52.h>

//利用数组来显示静态数码管数字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 200;
        unsigned char j = 300;

        while(i--)
                while(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val[16]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for(i = 0;i<16;i++)
                                {
                                                P0 = val;
                                                delay();
                                }
                }
}

下节课前要求自己改编上述代码:让数码管只显示偶数(0,2,4...),不显示奇数
1.7.4.3、总结
(1)C语言的不同特性用在不同地方,可以简化编程
(2)C语言数组从0开始,注意不能越界,这个很重要

1.7.5.动态数码管

1.7.5.1、静态数码管驱动方式的缺陷
(1)优势是驱动简单直接,好编程
(2)缺陷是每个数码管需要1个端口,单片机的端口不够用
解决办法:使用动态方式驱动多个数码管

1.7.5.2、什么是动态数码管
(1)数码管还是原来的数码管(共阳极或共阴极均可)记住:数码管有2端:COM(common通用)端和段码端,如下图:

这种是共阴数码管

(2)段码一侧(J6)还是接一个单片机端口

(3)COM(共极)接单片机一个IO口,多个联排数码管的COM共同接一个IO端口,一个COM是一个共级,和静态差别,静态直接接VCC/GND
分析对比静态和动态数码管,发现本质区别是:静态数码管中只要给了段码数码管就一定工作(显示只取决于段码端),动态数码管中段码端给了段码值后还需要COM端配合才能点亮数码管。

1.7.5.3、动态数码管如何工作(咱们是共阴动态数码管)
(1)在某一特定时间段中,联排数码管中只有一个数码管在工作,其他均在休息(不工作)注意这一点,不要怀疑,后面解释!!
(2)COM端选择哪个数码管工作,段码端输出这个数码管要显式的数字的段码;延时;COM端选择下一个数码管工作,同时段码端改输出这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字的段码;延时;COM端选择下一个数码管工作······
(3)快速切换工作的数码管,则人看到的是所有的数码管都在亮(其实亮度是比静态驱动低的)。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

搞清楚2点:
第一,宏观上所有的数码管都是同时亮的,所以人以为所有数码管同时工作,所以多个数码管可以合在一起来显示(譬如显示12345678)
第二,微观上数码管是依次亮的,我们可以给不同的数码管送不同的段码,所以不同的数码管可以显示不同的数字。所以相当于8个数码管的显示是独立的。

1.7.6.38译码器介绍
1.7.8.1、为什么引入38译码器
(1)38译码器的作用:用3个IO口来控制8路输出。

CBA     对应Yx(x:0-7)
000        0
001        1
010        2
011        3
100        4
101        5
110        6
111        7

3位到8位的映射(编码)
输出是几,第几个引脚就被拉低为低电平!
(2)用38译码器驱动数码管的意义:使用了38译码器后,我们可以用38译码器的3路输入来控制数码管的8路位码,这样总共只需要3+8=11个IO引脚就可以来驱动8个动态数码管了。

可以把38译码器的J10引脚直接连接到动态数码管的J1上
原理图:

实物图:

1.7.8.2、74LS138的数据手册
(1)重点看懂真值表

(2)G1和G2A G2B三个是使能引脚
(3)ABC是编码端,Y0-Y7是输出端

1.7.7.动态数码管显示编程实战1
本节目标:先实验得出数码管的段码表
1.7.7.1 接线
(1)接线确定:P0接J6,P2.0-P2.2接38译码器的ABC端,J10接J1
(2)P2.2-P2.4:000 第0个数码管亮,001 第1个数码管亮......
(3)段码端给不同的值来测试得到段码表

第一步:先测试P0.0-P0.7和abcdefg.怎么对应的?
实验测试结论:P2.0--P2.2:000为第一个数码管,111是第八个数码管!
                         P0.0对应a(P0.1对应b·····P0.7对应dp)

显示      对应段           P0二进制        对应十六进制
0         abcdef           00111111         0x3f
1         bc               00000110         0x06
2         abdeg            01011011         0x5b
3         abcdg            01001111         0x4f
4         bcfg             01100110         0x66
5         acdfg            01101101         0x6d
6         acdefg           01111101         0x7d
7         abc              00000111         0x07
8         abcdefg          01111111         0x7f
9         abcdfg           01101111         0x6f
A         abcefg           01110111         0x77
b         cdefg            01111100         0x7c
C         adef             00111001         0x39
d         bcdeg            01011110         0x5e
E         adefg            01111001         0x79
F         aefg             01110001         0x71

段码表: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1.7.7.2、sbit定义位变量
(1)之前编程都是直接操作一个IO端口,可以用端口名(P0、P1)来整体操作一个IO端口中的8个引脚。但是这种方法不能操控单独1个IO口。
(2)今天编程需要单独操作1个IO引脚,譬如要操作P3.4,但是直接写P3.4的话C语言是不认识的,而必须使用sbit关键字来定义一个引脚。咱们第一节课也用过了!
sbit SER = P3^4;

1.7.7.3、宏定义和typedef的引入
uchar、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注意:#define 和 typedef尽量往前写!

1.7.8.动态数码管显示编程实战2
本节目标:利用38译码器和动态数码管实现8个联排数码管显示12345678
(1)编程思路:先选中第1数码管,然后段码端送1的段码,然后延时一会儿;然后切换选中第2数码管,然后段码端送2的段码,然后延时一会儿;····直到第8个数码管显示完为一个周期;死循环这个周期。
注意:延时要恰到好处,既不能被眼睛察觉,又能保证所有数码管同时亮!

实验结论:
1、延时时间太长,否则数字会闪动。
2、把时间改短后发现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亮的不够亮,第二个是暗的不够暗,第三个是其中一个数字(1)显示明显有问题。

原因:不同数字的段码有重叠!

解决方案: 在每个数码管亮完要切换下一个数码管时消隐。
消隐:每一个亮完之后,段码给全0,让所有段全不亮!//P0=0x00;

对程序第一步改良:把段码放在数组中去查数组。
第二步改良:COM选择码用switch-case

/**************************************************************************************
接线说明: 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模块(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J22-->J6
                                P22-->J9(A)
                                P23-->J9(B)
                                P24-->J9(C)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0;
sbit LSB=P2^1;
sbit LSC=P2^2;

u8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7148893/article/details/109441396

网友A:
学单片机时数码管控制是必学之一

网友B:
这个分类有点不合适,静态动态是指控制方式。

网友C:
静态和动态数码管非常实用

网友D(2025-05-26):
数码管非常经典的显示模块

网友E:
数码管显示还是必备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