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 无法连接到目标微控制器或电脑。

楼主(2025-04-10):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 无法连接到目标微控制器或电脑。

网友A:
感觉这个是不是线松了,量一下电压

网友B:
确保目标微控制器的电源已经正常提供。有时候,调试器可能无法连接到微控制器,如果电源没有正确提供或不稳定。

网友B:
检查 PICkit™ Basic 是否能够为开发板提供足够的电流。某些开发板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给。

网友B:
可以通过 设备管理器检查 USB 设备是否被正确识别。如果看到带有感叹号的设备图标,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C(2025-08-29):
检查连接:确保调试器与目标板、电脑接线牢固,USB 线完好。验证驱动:确认电脑已安装 MPLAB 驱动,设备管理器无感叹号。检查目标板:供电正常,复位电路无误,晶振工作。尝试重启:重启电脑和调试器,更换 USB 端口。更新固件:用 MPLAB X IDE 更新调试器固件,仍有问题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D:
Basic 调试器无法连接,先检查 USB 线是否完好,换端口或电脑试试;确认目标板电源正常,接线无误(尤其 SWD/JTAG 引脚)。更新调试器固件和驱动,关闭冲突软件。若仍不行,可能是调试器硬件故障、目标芯片损坏或接口电路问题,需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