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 调试器固件版本不匹配。

楼主(2025-04-10):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 调试器固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A:
那就升级一下固件试试啊。

网友A:
什么时候买的,我还没舍得买,说是可以开发其他厂家的arm单片机用。

网友B:
报错还是没法用,一般不会影响啊。

网友B:
如果是硬件的固件太新那么就要升级你的开发软件。

网友C:
想了解一下,固件如何升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一下,固件如何升级?

我看官网上有升级的回复

网友E(2025-08-29):
Basic 调试器提示固件版本不匹配,多因调试器固件与目标设备或软件版本不兼容。需查看调试器支持的固件版本范围,通过官方工具升级 / 降级固件至匹配版本。升级前备份配置,确保升级过程供电稳定,避免固件中断导致固件损坏。升级后重启调试器和目标设备再试。

网友F:
Basic 调试器出现固件版本不匹配,多因调试器固件与上位机软件版本不兼容。需先查看两者支持的版本范围,然后更新调试器固件至匹配版本,或降级上位机软件。更新时用官方工具按指引操作,确保断电重连后验证,避免因版本差异导致无法调试或功能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