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调试器无法识别目标微控制器。

楼主(2025-04-11):
    • 可能原因
      • 目标设备型号未正确选择。
      • 目标设备未正确编程或处于错误状态。
    • 解决方法
      • 在 MPLAB X IDE 中确认已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型号。
      • 确保目标设备已正确编程,并检查配置位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调试器的固件可以进行更新吗?

网友:
新出的工具不应该啊。

网友B: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连接线检查,确保PICkit Basic与目标板之间的连接线(如VDD、GND、MCLR、ICSPDAT、ICSPCLK)连接正确且稳固,避免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D:
确认目标板或目标微控制器已正确供电,电源稳定且电压符合要求。电源不足或不稳定可能导致编程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确保计算机已正确安装PICkit Basic的驱动程序。若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需从Microchip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程序。

网友F:
可尝试卸载后重新安装官方最新版驱动,以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G:
在MPLAB X IDE中,检查并确认已正确配置编程器设置。进入Tools > Options > Embedded > Build Tools(或相关路径,不同版本可能略有差异),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和连接选项。

网友H:
确认项目中的目标设备型号与实际使用的MCU型号匹配。

网友I:
检查Microchip官方网站,查看是否有适用于PICkit Basic的最新固件更新。如有,需按照官方指南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J:
一定要确保目标PIC微控制器没有损坏,且焊接良好。若芯片损坏或存在焊接问题,可能导致无法编程或识别。

网友D:
检查并确认配置位设置与目标设备的要求一致。配置位设置不当可能导致设备无法进入调试模式。需参考目标设备的数据手册,正确配置配置位。

网友K:
建议确保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与MPLAB X IDE、PICkit Basic调试器兼容。若存在兼容性问题,可尝试更新操作系统或MPLAB X 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L:
确实,设备型号选择错误是常见的问题。请在MPLAB X IDE中仔细检查并选择正确的设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