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编程或调试过程中出现错误。

楼主(2025-04-11):
可能原因:
目标设备未准备好调试(如未编程或配置位错误)。
调试器与目标设备之间的通信错误。
代码保护导致无法访问目标设备的存储器。
解决方法:
检查目标设备的配置位设置,并确保已正确编程。
确认调试器与目标设备之间的连接稳定,并尝试重新连接。
如果目标设备启用了代码保护,需根据器件数据手册禁用代码保护。

网友A:
这么多人买这个开发工具了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好多人提到这个新的工具,没见到一个人晒实物的。

网友B:
如果目标设备尚未被编程,或者配置位设置错误,调试器可能无法正确连接或访问目标设备。

网友C:
PICkit Basic 与目标 PIC 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可能不正确或不稳定,需确保所有连接线(包括 VDD、GND、MCLR、ICSPDAT 和 ICSPCLK)都已正确连接,同时检查 PICkit Basic 的 USB 连接线是否牢固连接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

网友D:
在编程或调试过程中,需遵循特定准则,例如不要在 PGC/PGD 上使用上拉电阻或电容器,它们会破坏电压电平或阻止数据和时钟线上的快速转换;不要在 MCLR 上使用电容器,其会阻止 VPP 快速转换,一般使用简单的上拉电阻即可;不要在 PGC/PGD 上使用二极管,因其会阻止调试器和目标器件之间的双向通信。

网友E:
电源电压超出调试器支持的范围(1.2V 至 5.0V ±10%)或电源电路设计不合理,都可能导致目标设备供电不足或不稳定,需确认电源电压在调试器支持的范围内,并检查电源电路设计,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F:
使用 PICkit Basic 给板子供电时,其输出能力有限,例如 PICkit4 供电能力仅为 50mA,若目标设备功率需求较大,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建议使用外部电源并给到目标电路应用。

网友G:
配置位设置与目标设备不匹配,或配置位设置导致设备无法进入调试模式,需检查并确认配置位设置与目标设备的要求一致,参考目标设备的数据手册,正确配置配置位。

网友H:
某些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可能会阻止编程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可尝试暂时禁用这些软件,查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I: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可能未正确安装 PICkit Basic 的驱动程序,或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导致无法识别编程器,需检查并确保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

网友J:
MPLAB IDE 和 MPLAB IPE(独立编程环境)可能不是最新版本,存在兼容性问题,需保证其为最新版本,以避免兼容性问题。

网友K:
器件文件包(DFP)、工具包和 MPLAB X 插件可能需要更新,可从工具→包访问 DFP 和工具包更新,从工具→插件访问 MPLAB X IDE 插件更新。

网友L:
目标 PIC 微控制器可能损坏或存在焊接问题,导致无法编程,需确保目标 PIC 微控制器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