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PLAB® PICkit™ Basic调试器繁忙或无响应

楼主(2025-04-12):
可能原因:
调试器正在执行其他任务。
调试器与 MPLAB X IDE 之间的通信中断。
解决方法:
等待调试器完成当前任务,或选择结束调试器会话。
关闭并重新启动 MPLAB X IDE,然后重新连接调试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 重启开发工具,另外看看开发工具是不是需要更新组件

网友A:
有时候可能是软件卡死了,这个软件基于Java,特别容易卡死。

网友B(2025-08-29):
Basic 调试器繁忙或无响应,可能是目标设备未正确连接,导致通信超时;调试协议不匹配,引发数据传输冲突;程序存在死循环或硬故障,使调试器陷入等待;也可能是调试器资源占用过高,或与系统进程冲突。可尝试重启设备、检查接线、简化程序排查。

网友C:
Basic 调试器繁忙或无响应时,先断开与目标设备连接,重启调试器和设备。检查 USB 线是否接触良好,换端口或线缆试试。若仍卡壳,关闭后台占用资源的程序,或重新安装调试器驱动。还可复位目标设备,排除硬件故障干扰,逐步定位是软件冲突还是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