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用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 过程中出现目标设备供电不足或不稳定

楼主(2025-04-13):
可能原因:
电源电压超出调试器支持的范围。
电源电路设计不合理。
解决方法:
确认电源电压在调试器支持的范围内(1.2V 至 5.0V ±10%)。
检查电源电路设计,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A:
USB供电的话,可能是USB接口问题,换一个接口试试。

网友A:
另外设置里面是可以设置工作电压的。

网友B:
这不是新出的工具吗,你们都玩上了?

网友C(2025-08-29):
调试器提示过程中目标设备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可能是调试器供电能力不足,或外接设备功耗超预期;也可能是电源线过细、接触不良导致压降;还可能是外接模块漏电、电源纹波过大。可换独立电源,检查接线,移除多余外设,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D:
Basic 调试器遇目标设备供电不足 / 不稳定,先检查电源适配器输出是否达标,换用更大功率电源。再查接线,确保供电线接触良好、线径够粗。也可断开非必要外设减少负载。若仍不稳,加电容滤波或用稳压模块,排除供电问题后再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