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无法正确配置目标设备

楼主(2025-04-11):
可能原因:
配置位设置与目标设备不匹配。
配置位设置导致设备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解决方法:
检查并确认配置位设置与目标设备的要求一致。
参考目标设备的数据手册,正确配置配置位。

网友A:
这个工具我都没看过真家伙呢。

网友:
这个工具多少钱一个?

网友B(2025-08-29):
Basic 调试器无法正确配置目标设备,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如接线松动、接触不良;目标设备电源不稳或电压不符;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设备固件损坏或未正确烧录;调试接口(如 UART、SPI)参数设置错误,与目标设备不匹配。

网友C:
Basic 调试器无法正确配置目标设备,先检查设备型号是否选对,固件是否匹配。确认接线无误,尤其复位、时钟线。尝试更新调试器固件和驱动,降低波特率。若仍失败,换台电脑测试,排除软件冲突。还可手动复位设备后重试,或检查设备是否损坏。

网友D:
Basic 调试 调试器无法正确配置目标设备,可能因硬件连接不良(如接触松动、引脚错接)、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也可能是目标设备电源不稳、固件损坏,或调试器与设备型号不匹配。需检查连接、更新驱动、验证固件及设备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