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无法被操作系统识别。

楼主(2025-04-16):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无法被操作系统识别。

网友A:
换个USB接口还不行吗

网友:
新买的一般不会有啥问题,有问题就是自己还不熟悉。

网友B:
尝试使用另一条USB数据线,确保线缆没有损坏。

网友B:
如果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去 Microchip官网下载 最新版本的 MPLAB X IDE,安装时会自动安装相关驱动程序。

网友C:
确保PICkit Basic调试器与目标板或计算机的USB连接牢固,避免接触不良

网友D:
尝试更换USB端口或USB线缆,排除端口或线缆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E:
确认目标板已正确供电,电源稳定且电压符合要求,避免因电源问题导致调试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操作系统是否已正确安装PICkit Basic的驱动程序。若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需从Microchip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程序。

网友G:
对于Windows系统,可通过设备管理器检查调试器是否被识别,若显示为未知设备或带有黄色感叹号,则需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H:
在MPLAB X IDE中,检查工具(Tools)> 选项(Options)> 硬件工具(Hardware Tools)设置,确保已正确选择PICkit Basic调试器。

网友I:
确认IDE版本与调试器兼容,必要时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J:
访问Microchip官网,检查是否有适用于PICkit Basic的最新固件更新,并按官方指南进行更新。

网友K:
看看操作系统是否与PICkit Basic调试器兼容。对于Windows系统,可尝试更换操作系统版本(如从Win10专业版64位测试版本切换至稳定版本)或使用兼容模式运行相关软件。

网友L:
重启设备:重启计算机和目标板,清除可能的临时故障。关闭安全软件:暂时禁用防火墙或安全软件,避免其阻止调试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检查目标板状态:确认目标板无损坏,焊接良好,避免因硬件故障导致调试器无法识别。

网友M:
这种情况可能是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或者系统不兼容导致的。请检查是否已经安装了最新的驱动程序,并确保操作系统支持该设备。

网友N:
检查一下你的USB连接是否稳定,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设备无法被识别。

网友O(2025-09-27):
Basic 调试器不被系统识别,先检查 USB 连接,换线或接口;确认驱动安装,官网下载对应版本;关闭冲突软件,如杀毒程序;重启电脑或调试器。若仍不行,检查系统兼容性,老旧调试器可能不支持新系统,可尝试兼容模式或更新固件。

网友P: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建议查阅官方文档或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