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串口一直进溢出中断

楼主(2025-04-12):
GD32单片机在调试串口时,在#1处打断点,会导致串口溢出中断,再全速运行,会不断地进#2处,但不会进#1。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2
  {
    dat=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1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
    //用户数据处理函数
  }
}

查看手册

即表示数据有接收的情况下,再接收到一个字节,就会置位ORERR。这里默认开启了溢出中断。这里和51单片机和ST的芯片有所不同。所以在串口接收中断中,需考虑这种情况,下面是优化之后的代码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_ORERR))
  {
    dat=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2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_ORERR);
    return;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dat=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1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
    //用户数据处理函数
  }
}

在#1处打断点,会导致串口溢出中断,再全速运行,会直接进#2处,再全速运行,能正常运行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ljss1980/article/details/127115652

网友A:
变量操作不当容易导致溢出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有时候不正确的优先级设置会导致中断处理不当。

网友C:
数据接收过快导致的?

网友D:
在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中,按顺序读取 状态寄存器 和 数据寄存器,以清除 ORE 标志位。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波特率匹配。

网友F:
溢出中断标志位未正确清除。

网友G:
DMA 或中断优先级问题。

网友H:
硬件问题吧!

网友I:
使用 环形缓冲区 存储接收数据,中断中仅存储数据,不进行复杂处理。
在主循环中处理缓冲区数据,减少中断处理时间。

网友J:
优化中断处理逻辑,减少中断处理时间。

网友K: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L:
用 DMA 接收数据。

网友M:
添加中断溢出清零操作即可。没有啥事的!

网友N:
当串口接收数据速度超过CPU处理速度时,数据会堆积在接收寄存器中。若上一个字节未被及时读取,而新字节又到达,就会触发溢出错误(ORE)。

网友O:
配置DMA接收中断,并在DMA传输完成后处理数据。

网友P(2025-05-13):
结合串口空闲中断(IDLE)检测数据帧结束,实现高效接收

网友Q:
在保证通信效率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波特率,以减少数据接收压力。

网友R:
若使用DMA接收数据,但DMA缓冲区已满或未及时处理数据,也可能导致串口溢出。

网友S:
中断处理代码尽可能简洁高效,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耗时操作。

网友T:
波特率设置过高,或硬件连接不稳定(如线路干扰、晶振偏差),可能导致数据接收错误,进而触发溢出中断。

网友U:
在ISR中添加计数器,统计进入溢出中断的次数

网友V:
检查波特率设置

网友W:
串口硬件连接正确,没有信号干扰或损坏。

网友X:
确保串口线路连接稳定,无干扰。检查晶振是否准确,必要时更换晶振或调整时钟配置。

网友Y:
尽量减少中断服务程序中的数据处理逻辑,将复杂的数据处理任务放到主循环中进行。

网友Z: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可能没有正确清除ORE标志位,或者没有对溢出数据进行处理,导致中断持续触发。

网友U:
在ISR中设置断点时,可能会改变时序导致问题暴露

网友:
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增大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以容纳更多的数据。

网友U:
可以采取屏蔽措施,如使用屏蔽线、添加滤波电容等,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串口通信的影响。

网友AA: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需先检查ORE标志位是否置位,若置位则清除。

网友AB:
如果接收缓冲区设置过小,无法容纳大量的数据,就容易导致溢出中断。

网友AC:
优化中断服务程序,减少嵌套中断,使用快速中断处理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任务。

网友AD:
中断溢出清零,就像给水龙头关个阀门,水不再溢出,一切正常。

网友AE:
降低波特率能减轻接收压力,但影响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