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DSP和risc-v是都算是指令集,不会冲突吗?

楼主(2025-04-14):
话说,DSP和risc-v是都算是指令集,不会冲突吗?

网友A:
DSP和RISC-V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指令集,但它们可以共存,因为它们针对的应用场景和优化目标不同。RISC-V是一种通用处理器架构,而DSP则专注于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B(2025-07-22):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指令集吧,怎么会存在冲突?

网友C(2025-08-22):
冲突,因为:
RISC-V 是一个通用 ISA,可以在此基础上加扩展;
DSP 是一类应用优化指令,可以作为 RISC-V 的扩展来实现。
实际上,RISC-V 社区里已经有了 “P 扩展”(RISC-V DSP Extension),专门为信号处理、音视频编解码、物联网等优化,提供类似传统 DSP 的乘加、向量操作等指令。

网友D:
从硬件实现角度,两者可以 “共存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