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开放指令集架构 H28x,这个H28x是什么级别的?

楼主(2025-04-15):
RISC-V 开放指令集架构 H28x,这个H28x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A:
H28x是RISC-V架构中的一个处理器系列,属于中高端级别。

网友B(2025-07-22):
H 扩展由 RISC‑V 国际组织定义,用于支持虚拟化功能,添加了专门的特权模式(HS-mode、VS-mode、VU-mode)和 CSR 寄存器,能够原生运行 Type‑1 和 Type‑2 虚拟机(类似 ARM 的 EL2 级别)。

网友C:
H28x是RISC-V指令集架构中的一个级别,属于32位的处理器。

网友D:
H28x 不是 RISC-V 指令集的“级别”,而是某厂商(如 WCH)的产品系列名,很可能指的是某款基于 RISC-V 内核的 MCU/SoC 芯片。不要混淆了吧

网友E:
H28x 不是 RISC-V 指令集的“级别”,或者说不是一个通用的说法,是某个厂家的自己定义

网友F(2025-08-24):
H28x是RISC-V指令集架构中的一个扩展,它主要针对高性能计算领域,属于中高端级别的处理器。

网友G:
基于 H28x 的芯片在成本和功能上对标 ARM M4 具有一定优势

网友H:
RISC-V 是 ISA,H28x 猜测是个支持 RISC-V ISA 的 CPU

就像 ARM-v7M 是个 ISA,,Cortex-M4 是个支持 ARM-v7M ISA 的 CPU

网友I:
H28x是RISC-V架构中的一个高级扩展

网友J:
它主要用于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

网友A:
H28x是RISC-V的一个增强型指令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H28x 不是 RISC-V 指令集的“级别”,而是某厂商(如 WCH)的产品系列名,很可能指的是某款基于 RISC-V 内 ...

是的,概念混淆了,RISC-V不存在什么级别

网友L(2025-10-15):
H28x是RISC-V的28核心处理器,属于高端产品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D:
H28x 不是 RISC-V 指令集的“级别”,而是某厂商(如 WCH)的产品系列名,很可能指的是某款基于 RISC-V 内 ...

是的不能混淆,我也没听过等级这个概念

网友N:
H28x级别的RISC-V处理器核心通常用于服务器、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领域。

网友O(2025-11-14):
H28x是RISC-V指令集架构中的一个扩展,通常用于高性能计算和服务器市场,属于中高端产品线。

网友P:
H28x 并非 RISC-V 官方标准的指令集级别分类,而是中科昊芯自主研发的一款面向高性能实时控制场景的 32 位 RISC-V 内核,

网友Q:
引用 网友O:
H28x是RISC-V指令集架构中的一个扩展,通常用于高性能计算和服务器市场,属于中高端产品线。
...

通用且免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