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单片机使用Jlink在SWD无法下载和仿真

楼主(2025-04-13):
1. SWD引脚锁解方法1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101455/0100/Setup-ULINK2/Configure-uVision-for-Debugging/Cortex-M-Debugging/Debug-Driver-Configuration/Debug

拉低RST引脚,修改SW速率,即使用在MCU复位状态下,通过SWD连接

发现可以识别单片机了。如果不能则退回,再setting,

把SWD配置语句屏蔽掉,再编译,然后拉低RST引脚,点击下载按钮,等待0.5s拉高RST,则修复了SWD引脚锁住问题。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不是SWD配置问题了,可能是flash配置字问题了、或者是硬件问题了。

2. SWD引脚锁解方法2
修改引导源,使用系统存储器启动
通过USART0、USART1使用GigaDevice_MCU_ISP_Programmer来擦除flash、下载hex文件到flash、修改配置字、修改读写保护等

这里使用PA14(USART1_TX) PA15(USART_RX)

下载一个没有配置SWD引脚的hex程序,试试能不能解决SWD锁住的问题。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ljss1980/article/details/126632379

网友A(2025-06-05):
确保Jlink的SWDIO、SWCLK、GND等引脚与GD32单片机的对应引脚正确连接,且连接牢固,没有虚焊或短路情况

网友B:
保证GD32单片机的电源正常供电,电压稳定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C:
检查Jlink本身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若未亮起,可能是Jlink没有获取到足够的电源,可尝试更换USB接口或使用不同的电脑进行测试

网友D:
如果复位引脚被外部电路拉低或拉高,可能会影响Jlink对单片机的复位操作,导致无法下载和仿真

网友E:
在Jlink的下载软件或开发环境中,确保选择的芯片型号与实际使用的GD32单片机型号完全一致

网友F:
根据实际的硬件连接,选择合适的SWD接口和波特率。一般来说,默认的波特率即可满足大部分需求,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G:
在下载和仿真过程中,尽量关闭不必要的外设,以减少对系统资源的占用和干扰

网友H:
使用Jlink configuration.exe工具升级Jlink的HW固件版本,以确保其兼容性和稳定性

网友I:
有可能是Jlink设备或GD32单片机本身存在硬件损坏

网友J:
当使用PLL等时钟倍频电路时,要确保配置参数正确,且时钟稳定后才能进行下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