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PI主接收中断在dsPIC33AK128MC106上未触发

楼主(2025-04-10):
我正在使用dsPIC33AK128MC106控制器进行SPI通信与ADC IC。

SPI通信在轮询模式中工作正常,但当我尝试使用中断来实现时,我没有收到

传输或接收中断。然而,我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输和接收数据(使用逻辑分析仪验证),但中断没有触发。

网友A:
将中断接收函数发一下,我看看

网友:
你的中断配置不正确吧,有没有开总中断?

网友:
中断配置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B:
是不是没启动总中断

网友C:
我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输和接收数据(使用逻辑分析仪验证),但中断没有触发

网友D:
确保SPI控制寄存器(如SPIxCON)的SPIEN位已置1(SPI模块使能)

网友E:
检查SPIxCON的SPIRXIE(接收中断使能)和SPITXIE(发送中断使能)位是否已置1。

网友F:
全局中断使能,确保总中断使能位IEC0bits.GIE已置1(全局中断使能)

网友G:
保证SPI中断使能位IEC0bits.SPI1RXIE和IEC0bits.SPI1TXIE已置1(具体中断使能)

网友H:
检查SPI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如IPC2bits.SPI1RXIP和IPC2bits.SPI1TXIP)是否配置合理(如优先级>0)

网友I:
确定SPI中断标志位(如IFS0bits.SPI1RXIF和IFS0bits.SPI1TXIF)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清除,否则会导致重复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J:
时钟极性与相位,确保SPI模块的时钟极性(CKP)和相位(CKE)与ADC IC的配置一致。

网友K:
保证从机选择信号(SS)在传输过程中保持有效(低电平),且在传输结束后释放(高电平)。

网友L:
若使用硬件从机选择(HSM),需确保SPI1CONbits.HSM位配置正确。

网友M:
查看ISR函数声明是否正确,包含中断属性、自动PSV(auto_psv)和向量表位置

网友N(2025-11-07):
dsPIC33AK128MC106 SPI 主接收中断未触发,可按步骤排查:
确认 SPI 配置为主机模式,使能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SPIxCON2bits.RXBIE=1);
开启全局中断(INTCON1bits.GIE=1)和 SPI 模块中断优先级;
检查接收缓冲区(SPIxBUF)是否有数据可读,确保从机正常发送;
排查引脚映射是否正确,SPI 时钟、片选信号时序是否匹配,避免硬件通信失败导致无数据触发中断。

网友O:
确保你的SPI配置正确,特别是接收缓冲区和中断标志位

网友P:
dsPIC33AK128MC106 的 SPI 主接收中断未触发,先查 SPI 控制寄存器:确保 RXIE(接收中断使能)置 1,SPI 工作在主模式且使能;检查 RXBUF 是否有数据(BF 位),清除中断标志(RXIF);确认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未被高优先级中断屏蔽;排查引脚映射,MISO 引脚配置正确,可通过示波器看是否有接收数据,逐步缩小问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