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8x系列的芯片的ADC是不是都是12位精度的?

楼主(2025-04-11):
关于CH58x系列的芯片的ADC是不是都是12位精度的?

网友:
12位的ADC。

网友A:
是的,CH58x系列的芯片通常配备12位精度的ADC,这在数据手册中有明确说明。

网友B(2025-05-21):
有12位精度的,但是是不是这个系列都是,我没注意啊

网友C:
你直接去官网看看呗,官网选型很方便的

网友D:
CH58x系列芯片的ADC并非全部为12位精度,其精度及具体特性需结合芯片型号与数据手册分析

网友E:
CH58x系列芯片内置逐次比较型(SAADC)ADC模块,其基础精度通常为12位,但实际性能受增益配置(PGA)及参考电压(Vref)影响。该系列ADC默认测量范围为0-2.1V(对应Vref=1.05V),支持通过调整PGA增益(-12dB至6dB)扩展量程至0-3.3V甚至更高,但增益调整可能引入测量误差。

网友F:
不同型号的ADC特性存在差异。例如,CH573型号改进了ADC结构,取消细校准流程

网友G:
CH577/578/579等型号仍需通过斜率校准优化精度。部分型号(如CH573)允许使用特定通道(如6/7/10/11)进行校准,而外部通道需确保电路设计不干扰校准结果。

网友H:
实际使用中,ADC的分辨率和精度可通过硬件配置和软件校准协同优化。

网友I:
在测量7.4V电池电压时,需结合分压电路与PGA增益,并通过公式(ADC/1024-1) * 1.05 * 3换算真实电压值。

网友J:
校准值(RoughCalib_Value)需叠加至采样值以修正固定偏差,其典型范围为±10LSB。

网友K:
你还是直接看官网比较方便,而是确实CH58X系列真的很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