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话说关于CH582的OTA,128K的固件最快可以多久传完?

楼主(2025-04-12):
话说关于CH582的OTA,128K的固件最快可以多久传完?

网友A:
可以这样计算:
单包240B,最小连接间隔7.5ms,1s传输30K左右的数据。
实际传输的速度花费几秒,但是要考虑手机的协商间隔和数据OTA接收到每包数据的校验,因此最终升级完成在十几秒左右。

网友B(2025-05-21):
CH582的OTA升级传输128K固件的时间取决于蓝牙连接参数和实际环境,理论最快传输时间可通过BLE 2Mbps速率估算为约0.5秒,但实际时间可能因协议开销和信号质量延长

网友C:
CH582支持BLE 5.x协议,最高理论传输速率为2Mbps。若仅考虑原始数据传输,128KB(即1,048,576字节)固件传输时间可通过计算约得4.194秒

网友D:
实际OTA过程中存在协议开销,如连接间隔、数据包头、ACK确认等,实际有效速率通常低于理论值。若假设有效传输速率为理论值的50%(即1Mbps),则传输时间约为8.389秒

网友E:
若进一步优化协议参数(如缩短连接间隔至7.5ms、使用最大MTU 247字节),有效速率可提升至接近理论值,传输时间可缩短至约0.5秒(128KB / 250KB/s)。

网友F:
蓝牙连接参数,连接间隔、MTU大小、从机延迟等参数直接影响传输效率。例如,连接间隔越小,数据包发送越频繁,但功耗也会增加。

网友G:
BLE协议本身存在连接建立、数据包头、加密、ACK确认等开销,实际有效数据传输速率通常为理论值的30%~70%。

网友H:
无线环境中的干扰、距离、障碍物等因素可能导致重传,进一步延长传输时间。

网友I:
OTA升级通常会将固件分包传输,并在接收端进行校验,这会增加额外的处理时间。

网友J:
调整蓝牙参数:通过缩短连接间隔、增大MTU等方式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K:
优化固件分包策略:合理设置分包大小,减少协议开销。不过一般得十几秒才能完成

网友L:
CH582 BLE OTA 传输 128KB 固件,在参数优化下,最快约 1 秒内完成;实测普遍为 3~5 秒。

网友M(2025-08-22):
理论数据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挺方便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CH582 BLE OTA 传输 128KB 固件,在参数优化下,最快约 1 秒内完成;实测普遍为 3~5 秒。 ...

是的理论和实际 测试值肯定有一定差别的

网友O:
基于其蓝牙低功耗通讯在 125Kbps 速率下计算,传输时间约为 (128×1024×8)÷(125×1024)=8.192 秒

网友P:
128K 固件最快可在 0.5-1 秒内完成传输。

网友Q:
128K的固件在网络稳定的情况下,大概需要10秒左右

网友R:
128K的固件在CH582上最快可能在几秒钟内传输完成

网友S(2025-09-28):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计算:
单包240B,最小连接间隔7.5ms,1s传输30K左右的数据。
实际传输的速度花费几秒,但是要考虑 ...

也要看时机传输丢不丢包的吧,如果一次没有完整传输,还要重来的吧。

网友R:
如果网络条件不佳,传输时间可能会延长,有时甚至需要几分钟

网友T(2025-11-10):
传输时间=
通信速率
固件大小

=
250KB/s
128KB

=0.512s(约0.5秒)

网友U:
场景 1:BLE 5.0 2Mbit/s(最优硬件速率)
纯数据传输耗时(无开销):8,388,608 bits ÷ 2,000,000 bit/s ≈ 4.19 秒;
计入 80% 有效率(典型优化后):4.19 ÷ 0.8 ≈ 5.24 秒;
实操极限值:排除重传、硬件响应延迟,最快可做到6~7 秒(实测 CH582 BLE 2M 速率,128KB 固件)。

网友V:
如果网络条件不佳,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网友W:
引用 网友N:
是的理论和实际 测试值肯定有一定差别的

是的 个人感觉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测一下子

网友X(2025-12-16):
引用 网友D:
实际OTA过程中存在协议开销,如连接间隔、数据包头、ACK确认等,实际有效速率通常低于理论值。若假设有效传 ...

应该以实际为准 理论只能参考,但是实际不能和理论值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