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这电感的作用

楼主(2025-04-10):
请问上图这L3电感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0.5uH?mos管的控制频率是3MHz

网友A:
谐振电感

楼主:
跟电容C13,C14  0.1uf的电容谐振吗?我频率是3MHz。0.5uH和0.uf谐振频率不在3Mhz上呀。如果是电感值选错了,那为什么要谐振?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是否防止高频短路?

网友C:
感觉像是LC滤波用的。

网友D:
限制输入级电流的吧?

网友E:
正确的是   准谐振电路

网友F:
这个就是参与谐振的,两电容一个半桥,两MOS一个半桥,L3在负载不同下,表现得不一样

网友G:
0.5uH加上漏磁 与容性负载映射到初级的阻抗串联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5300-1-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