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蓝牙的发送功率可调整为+4.5dBm,这种可以发射多远呀?

楼主(2025-04-12):
我看介绍CH592的蓝牙功率可调,这种可以发射多远呀?

网友A:
您好,CH592最大支持4.5dbm,RF可数据收发距离约300米。

网友B(2025-05-23):
一般得一百多米吧,我猜测

网友C:
我知道之前宣传好像是百米的蓝牙方案呢

网友D:
蓝牙发送功率调整为+4.5dBm时,理论通信距离约为100至200米,实际距离受环境因素影响可能缩短

网友E:
蓝牙通信距离与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在理想条件下(无遮挡、低干扰环境),+4.5dBm(约2.8mW)的发射功率通常可支持100至200米的通信距离。

网友F:
蓝牙模块发射功率每增加3dBm,理论通信距离可扩大约1.4倍。例如,+4dBm(2.5mW)的Class 2蓝牙模块通常支持10米距离,+4.5dBm的功率略高于此,而且是蓝牙5因此距离可扩展至100至200米。

网友G:
普通蓝牙设备的接收灵敏度约为-90dBm,结合+4.5dBm的发射功率,链路预算(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约为94.5dB,可支持约100至200米的传输距离。

网友H:
蓝牙工作在2.4GHz频段,穿透能力较弱。金属、混凝土等障碍物会显著衰减信号强度,导致实际距离缩短

网友I:
2.4GHz频段是公共频段,Wi-Fi、ZigBee等设备可能产生干扰。在干扰较强的环境中,蓝牙信号可能丢失或误码率增加,导致通信距离缩短。

网友J:
天线的增益和方向性会影响信号覆盖范围。高增益天线可增强信号强度,但需注意各国对2.4GHz频段天线增益的限制

网友K:
估计二三百米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L:
CH582 设置发射功率为 +4.5 dBm,室外无遮挡条件下 BLE 最远可达 80~100 米,室内约 20~50 米;如需更远距离,建议使用 BLE Coded PHY 模式或添加外接天线。